这款电池充电器 在51M和140M超标 一般是哪里的原因?以下措施用了还是不行。图中...

楼主(2025-09-02):
这款电池充电器 在51M和140M超标  一般是哪里的原因?以下措施用了还是不行。图中的措施也试了,还是超。用的是EN55014标准
1. 更改序号3变压器
2. C13由47pF改成470pF
3. R22由22Ω改成100Ω
4. 去掉C2(103/500V)
5. MOS DS极需要并联电容22pF改成47pF
6. 整改MOS散热片形状
7. 变压器调整三明治绕法,磁芯接地面积加大,铜线增加屏蔽层,整个变压器增加屏蔽

网友A:
附件是元件的规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从波形看,更像是谐振而不是泄漏。 所以 我猜测 , 可能和 元件引脚长度 或是 对应铜箔长度 有关 ...

从波形看,更像是谐振而不是泄漏-------这个怎么判断的

网友B:
我觉得吧,从波形看,更像是谐振而不是泄漏。 所以 我猜测 , 可能和 元件引脚长度 或是 对应铜箔长度 有关。

网友A:
开关管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