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A1,A2的问题

楼主(2025-09-02):
请教高手,在交流电路中,双向可控硅的A1,A2到底有没有区别?可以直接两个脚调换吗?一直没搞明白。在MOC3081的应用里面,没有区分可控硅的A1 A2,在BTA16-600BRG可控硅的数据文档又标注了A1 A2。按照文档猜想:在电路图没有标注A1A2的情况下,能不能把靠近G极那一端就判定为A1 ?
很多年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导致也一直没用过双向可控硅,请老师们帮忙解难释疑,谢谢!

网友A:
利用万用表RXl档判定双向可控硅电极的方法,同时还检查触发能力。
判定T2极
G极与T1极靠近,距T2极较远。因此,G—T1之间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小。在肦Xl档测任意两脚之间的电阻时,只有在G-T1之间呈现低阻,正、反向电阻仅几十欧,而T2-G、T2-T1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这表明,如果测出某脚和其他两脚都不通,就肯定是T2极。另外,采用TO—220封装的双向可控硅,T2极通常与小散热板连通,据此亦可确定T2极。
区分G极和T1极
(1)找出T2极之后,首先假定剩下两脚中某一脚为Tl极,另一脚为G极。
(2)把黑表笔接T1极,红表笔接T2极,电阻为无穷大。接着用红表笔尖把T2与G短路,给G极加上负触发信号,电阻值应为十欧左右,证明管子已经导通,导通方向为T1一T2。再将红表笔尖与G极脱开(但仍接T2),若电阻值保持不变,证明管子在触发之后能维持导通状态。

网友B:
A1是阴极,A2是阳极。触发电流必须在G和A1之间产生。万用表测试两个都不通的那个是A2,右边是G,市面上的220封装的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万用表RXl档判定双向可控硅电极的方法,同时还检查触发能力。
判定T2极
G极与T1极靠近,距T2极较远。 ...

用指针表,电阻*1档位

网友C:
在MOC3081的应用里面,区分了可控硅的A1 A2,BJT的原理图从来不标注ebc难道就不区分ebc了吗?MOSFET的原理图从来不标注gds难道就不区分gds了吗?只有JFET不标注gds但是ds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万用表RXl档判定双向可控硅电极的方法
判定T2极
G极与T1极靠近,距T2极较远。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是阴极,A2是阳极。触发电流必须在G和A1之间产生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