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雾化片如何检测雾化片是否断开

楼主(2025-09-03):
因为雾化片只有两个电极,如何识别是否断线

网友A:
市售加湿器雾化片分有引线和无引线。引线断线很好判断。雾化片降效或失效只能根据外观锈烂,碎裂判断,外观正常靠万用表测量很难判断好坏,在确认驱动电路正常就只能通过替换同规格雾化片修复。

网友B:
检测输出有无电流 断线后电流为0

网友C:
检测输出电流就行了呗,如果输出不好检测那就检测驱动器电源电流。

网友D:
检测电流即可

网友E:
检测雾化片电容值,应该大于1000P,否则断线了。
另外根据驱动模块的工作电流可以简单判断,如果电流较小,则断线或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