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泪滴建立不完整(如图)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5-09-04):
立创PCB泪滴建立不完整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出线太多了、线没到位。。。。

网友B:
仔细检查泪滴规则,目测你图中没有泪滴的铜箔内孔要比生成泪滴的内孔大,也就是没有泪滴的铜箔环状面积比其它的小,看一下规则是否有限制了

网友C:
勾选“Force Teardrops"试试。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忽略DRC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