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外接功放的问题,语音芯片差分输出而功放是单端输入

楼主(2025-09-04):
语音芯片是 差分输出 ,而功放是单端输入,怎么接。

网友A:
接隔离变压器后,输入到功放。

网友B:
之前搞一个项目,也遇到这个问题,板载的音频输出功率太小,需要放大,接了功放板,换了好几款都是噪音,这时候才注意到,原音频输出是差分输出。

除了用转接变压器,我用了另一个方法,在某一个宝上找了型号为DY-AP3001的功放板子,芯片为AP3016D,板上有一个0欧电阻,改为1K欧电阻,板子就是差分输入。

网友C:
差分输入耳机功放,之前用MAX97220AETE+T做了一个,改蓝牙耳机差分转3.5mm耳机。某一个宝有现成模块,买来直接用。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搜 “平衡转单端电路”或“平衡转非平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