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声道功放 只用一个声道的问题

楼主(2025-09-04):
只用左声道的输入输出,右声道的输入输出都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A:
未使用的输入接地(某些电路可能要接电源),不要浮空。。输出可以浮空,或接电阻到地,不要直接接地或接电源。

网友B:
输出接地?真敢想。

网友C:
不用的用1k电阻接地,这样噪声最小。

网友D:
接假负载,或并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