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I测试

楼主:
1.同行经常说读点可以过就行,那EMI读点是什么意思?除了读点还能读什么

2.Margin是裕量的意思?那看绿线还是红线为参考线啊?

网友A(2025-09-06):
1. peak 测试值,是设备频率30MHZ-1000MHZ  粗量程测试的值。

网友A:
1.peak的测量值,是测试仪器以30MHZ-1000MH 粗量程测试得来的数值,
2.QP 读点值,当peak值超出法规时,测试仪器会把频率设定为,这个频率点 读出这个频率点,附近最高点数值,来判断这个频率是否真的超出法规。QP精度更高。
3. 红线是法规要求最大允许辐射值;绿线 安全线一般低于红线3-6DB左右,-3DB裕量 是测试的最大值要与红线至少保持-3DB的安全裕量范围。为防止产品误差,样机测试可以,大货有部分不达标!!!

网友B:
EMI测试其实就是一个捕捉空气中各个频段。换个通俗易懂的理解就是他是一个接收器(可以接收所有的频段)然后你的机器在一个密封室内(做了防护隔离没有任何辐射频段干扰)工作,工作过程中电流肯定会有变化的,电流变化引起的电磁波会被接收器捕捉到,他可以测出你的电磁波的频率和强度。所谓的读点就是工作人员找几个最强的点(测出来的最强的几点),进行精密测量(你可以理解之前是粗测测全频段,读点是细测,只测很小一个范围内的频段),可以测出你具体是哪一个频段超了然后推测那个IC或者模块可以产生这么高的频段将它隔离消除,读点的另外一个用意是防止误测。

裕量的意思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你每个月的花销不能超过100块,超过100块就要关禁闭(有些机器电磁波太强了不合规定不允许上市),然后你这个月20号已经花了99块了,你就很危险裕量只有1个点,你要是运气好就撑到月底了,运气不好就GG了(一般不会给你过的,万一你在这里测差一点过了,去其他地方复测手抖了,刚好卡雷),所以工作人员会建议你做好有5个点以上的裕量,以防万一。

网友C:
个人看法:
读点是测试仪器采集到具体数值,可以反映备对外界环境造成的电磁干扰强度。
除了读点,还有平均值,准峰值,峰峰值
红色线是设定值,读点过了就是说测量值低于设定值(也就是说符合标准)
Marhin就是裕量的意思,指的是标准限值与实际测量值的差值。
通常而已,参考绿线,因为大多数企业要求读点与限值要有一定的裕量,大小看具体要求(一般都是2db)
【ps:裕量越大,说明产品通过 EMI 测试的可靠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