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54.6V电动车充电器如何改58.8V

楼主(2025-09-05):
一个永乐通800W充电器,想把54.6V改成58.8V输出。主板很简单都是变压器大电容和MOS。
大小版连接处有个330K的电阻,更换后输出电压会改变,但是通电一会儿就红绿灯交替闪烁,没有电压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改动别的地方?
求高手解惑,多谢

网友A:
这个貌似有单片机检测电压,你改了基准把电压调高了,但是单片机取样的部分你没有改,所以保护,没有电路图不敢胡说,你还是找一下电路看有没有电压取样相关电路吧

网友B:
不建议改,安全因素。
因为保护电路多且没有电路图(单片机就是有图没源代码也可能是废的)。
除非网上成就的改电源介绍,一般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