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驱动16位8段LED数码管实验

楼主(2025-09-05):
前段时间发了用洞洞板制作LED数码管模块的文章,
本坛网友“chxelc”建议,可以用TM1640等芯片通过两根线就可以驱动多位数码管,所以买了10片TM1640再次进行实验。
封装:SSOP-28
共阴电路原理图:
用“立创”的EDA设计了PCB:
0.36寸四位LED数码管长度是3.0CM,4个的长度就是12CM,排成一行的话就超过了“立创”10CM边长免费的限制,但想到10CM边长正方形对角线的长度已超过12CM,经实际放置,确实如此。因此就将整个PCB板旋转45度,把最长的边放在对角线上进行布局。
顶层布线:
底层布线:
2D效果图:
3D效果图:
最后的成品:

单片机系统:STC15F2K08S2。
无小数显示:16进制所有数字。
带小数显示:16进制所有数字。
16位同时依次显示各段:A、B、C、D、E、F、G、DP段。
16位同时显示数字:0~F。
由于LED数码管是活动的,所以该模块还可以测试数码管的好坏。

楼主: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M1640MEDO_ADD  0x44         //地址模式的设置0x40自动加一模式 0x44固定地址模式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8     //设置亮度小: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f最大0x80关闭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_OFF  0x80  //宏定义 关亮度设置

#define Delay(us){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DIN  = P3^7; //TM1640数据线
sbit SCLK = P3^6; //TM1640时钟线

uchar buff[]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字0~F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
//功能:延时1毫秒
//***************************************************************************************************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功能:12us延时
void Delay_us(uint t)
{
  for(;t>0;t--)
   {
        _nop_();
   }
}

//启始
void TM1640_start()
{
        DIN=1;
        SCLK=1;
        Delay_us(1);
        DIN=0;
        Delay_us(1);
        SCLK=0;
        Delay_us(1);
}

//结束
void TM1640_stop()
{
        DIN=0;
        SCLK=1;
        Delay_us(1);
        DIN=1;
        Delay_us(1);
}

//写数据
void TM1640_write(uchar date)
{
        uchar i;
        uchar aa;
        aa=date;
        DIN=0;
        SCLK=0;
        for(i=0;i<8;i++)
        {
                SCLK=0;
                Delay_us(1);
                if(aa&0x01)
                {
                        DIN=1;
            Delay_us(1);
        }
                else
                {
            DIN=0;
            Delay_us(1);
        }
        SCLK=1;
        Delay_us(1);
        aa=aa>>1;
        }
        DIN=0;
        SCLK=0;
}

//TM1640初始化
void TM1640_Init(void)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 TM1640MEDO_ADD ); //设置工作模式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 TM1640MEDO_DISPLAY );//设置显示亮度
        TM1640_stop();
}

//固定地址模式的显示输出函数
void TM1640_display(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 0xc0 + address );      //传显示数据对应的地址,0-15位数码管
//   TM1640_write( buff[date] + 0x80 ); //传1BYTE显示数据,对应显示buff[]数组内容,显示小数点
   TM1640_write( buff[date] );              //传1BYTE显示数据,对应显示buff[]数组内容,不显示小数点
   TM1640_stop();
}

void main()
{
        uchar i,j,k;
        TM1640_Init();

        while(1)
        {
                //16位同时依次显示各段
                j=1;
                for(i=0; i<8; i++)
                {
                        for(k=0; k<16; k++)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 0xc0 + k );
                                TM1640_write(j);
                                TM1640_stop();
                        }
                        Delay_xms(3000);
                        j = j<<1;
                }

                //16位同时依次显示:0~F
                for(i=0; i<16; i++)
                {
                        for(j=0; j<16; j++)
                        {
                                TM1640_display( j, i );
                        }
                        Delay_xms(5000);
                }

                //从0~F,各位同时显示数字
                for(i=0; i<16; i++)
                {
                        TM1640_display(i,i);
                }
                Delay_xms(5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