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创”EDA设计电解电容封装的一点体会

楼主:
我在设计电源滤波PCB时,同一块板子,想根据不同的应用,选择不同尺寸的滤波电容,比如目前我有的100uF~1000uF电解电容尺寸如下:

如何在同一个位置兼容上述4种不同尺寸的电容呢?最开始想到的办法是:将它们的焊盘叠加在一起,丝印保留最大的那个,如下图所示:

制作出来是这样的:

这还是只兼容两种电容,如果要兼容4种,那焊盘就很不好看。
在实践中找到一种方法,那就是将焊盘由“圆形”改为“长圆形”,孔形状由“圆形”改为“槽形”,调整焊盘的内外尺寸,以兼容上述那4种电容的引脚间距,如下图所示:

我设计的这个元件封装,脚间距最小是2mm,最大是5mm。

网友A(2025-09-09):
引用 网友B:
在大厂千万不要这样做,过波峰焊的时候很难预料

大厂有审核的,不可能过关。

网友C:
固定一个焊盘,另一个焊盘方向增加2个焊盘。

网友B:
在大厂千万不要这样做,过波峰焊的时候很难预料

网友D:
元器件实物用游标卡尺测量,然后按照绘制或搜索的封装1:1打印出来比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只是丝印美观,实际使用时电容引脚会在槽里滑动,也很容易漏锡,并不实用,倒不如选择一个脚做共用引脚 ...

手工焊接没问题,楼主远没到能批量自动焊接的水平。

网友F: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我那个设计确实有点极端,实际使用中也不可能兼容这么大。
综合各位的意见,设计了大小两种封装,每种只兼容两个规格。

由于只兼容两个规格,小的卡住里面,大的卡住外面,再也不会滑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只是丝印美观,实际使用时电容引脚会在槽里滑动,也很容易漏锡,并不实用,倒不如选择一个脚做共用引脚 ...

正解!但最好不要兼容太多!浪费锡!

网友H:
槽宽能适用不同大小电容的引脚吗?焊接时焊锡会乱跑 包不住引脚线?  胡乱猜想的  效果不很好。

网友E:
你这只是丝印美观,实际使用时电容引脚会在槽里滑动,也很容易漏锡,并不实用,倒不如选择一个脚做共用引脚,也无需重画封装,几个电容以共用引脚为基准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