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舵机的程序

楼主(2025-09-06):
/******************************************/
//
// 主频12MHz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常用数据类型别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int16 int
// 定义PID参数
#define KP 50  // 比例系数,可调整
#define KI 10  // 积分系数,可调整
#define KD 5   // 微分系数,可调整
// 积分限幅
#define INTEGRAL_LIMIT 1000
//* STC15W408AS寄存器补充
sfr AUXR1 = 0XA2;
sfr AUXR = 0X8E;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SPSTAT = 0xCD;
sfr SPCTL = 0xCE;
sfr SPDAT = 0xCF;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 定时器2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IE2 = 0xAF;
// ADC
sfr ADC_CONTR = 0xBC;        //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 带AD系列
sfr P1ASF = 0x9D;
sfr PCON2 = 0x97;
// ADC控制位定义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时钟
// 电机控制引脚
sbit IA = P3^7;
sbit IB = P3^6;
// PPM信号相关变量
u8 PPMCnt = 0;  // 收到PPM脉冲的次数
bit PPMOK = 0;  // 是否收到一个PPM脉冲
u16 time;       // PPM的高电平计数
// ADC采样相关变量
u16 ad[10];     // 存放10个ad数值的数组
u16 ad1 = 0;    // 舵机的电位器的ad值
u16 ad0 = 0;    // 舵机的电位器应该达到的AD值
// 电机运行时间
u8 t1;          // 电机运行持续毫秒数
// PID相关变量
int16 integral = 0; // 积分项
int16 lastError = 0; // 上一次的误差
int16 error;
int16 derivative;
/***************/
/* 延时函数    */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while (i--)
     {
         Delay1ms();
     }
}
// 获取10位精度的ADC值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
     u16 adc;
     if (channel > 7)        return 1024;        // 错误,返回1024, ADC通道号0~7,不能超过7
     ADC_RES = 0; // 高位ADC清零
     ADC_RESL = 0; // 低位ADC清零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annel; // 打开指定通道的ADC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对ADC_CONTR操作后要4T之后才能访问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 ADC_FLAG手工清0,关闭 ADC
     adc = ADC_RES;      // 得到高8位
     adc <<= 2;
     adc += ADC_RESL;     // 得到低2位
     return adc;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当INT0也就是P3.2脚为高,定时器0才开始运行
void Timer0Init(void)                //12.000MHz
{
     AUXR &= 0x7F;                //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9;                // 16位不可重装模式        当INT0=1和TR0=1时,定时器0才能运行
     TL0 = 0x00;                //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 清除TF0标志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允许ET0中断
     EA = 1;           // 允许全部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如果进入定时器0中断,说明无PPM脉冲)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time = 1000; // 一旦出现溢出,说明无脉冲,让time默认=1000
     PPMCnt = 0;  // 重新计数PPM
     PPMOK = 0;
}
// INT0初始化函数
void INT0Init(void)
{
     IE0 = 0;        // 清除外中断0标志位
     EX0 = 1;        // INT0 有效
     IT0 = 1;        // INT0 下降沿中断
}
// INT0中断函数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u16 j;
     TR0 = 0; // 当检测到INT0,也就是P3.2脚的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时候,停止定时器
     j = ((u16)TH0 << 8) + TL0; // 计算定时器的时间
     TH0 = 0; // 重新计时
     TL0 = 0;
     TR0 = 1; // 打开定时器
     if (++PPMCnt >= 5) PPMCnt = 5; // 连续收到5次PPM,才认为PPM开始
     // PPM的范围1000~2000,为了消除误差,所以用500~2500
     if ((j >= 500) && (j <= 2500) && (PPMCnt == 5))
     {
         time = j;
         PPMOK = 1;                // 标志收到一个脉冲
     }
}
// 关掉电机
void shut()
{
     IA = 0;
     IB = 0;
}
// 电机正转
void ab()
{
     IA = 1;
     IB = 0;
}
// 电机反转
void ba()
{
     IA = 0;
     IB = 1;
}
// 冒泡法排序
void mp_()
{
     u8 i, j;
     u16 m;
     for (i = 1; i < 10; i++)
     {
         for (j = 0; j < 10 - i; j++)
         {
             if (ad[j] > ad[j + 1])
             {
                 m = ad[j];
                 ad[j] = ad[j + 1];
                 ad[j + 1] = m;
             }
         }
     }
}
void main(void)
{
     u8 i = 0;
     P3M0 = 0xC0; // 打开P3.6 P3.7的强推挽
     shut();      // 先关掉电机
     P1ASF = 0x02; // 打开P1.1的ADC转换功能
     Timer0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INT0Init();         // 中断0初始化
     while (1)
     {
         if (PPMOK) // 当收到PPM信号才开始工作
         {
             ad0 = (time - 500) / 2; // PPM高电平时间简单的换算成AD值
             for (i = 0; i < 10; i++)
                 ad[i] = Get_ADC10bitResult(1); // 测量第1通道adc值,连续测量10次
             mp_(); // 冒泡法对10个ad按大小进行排序
             ad1 = 0; // 舵机电位器的ad值置初值
             for (i = 1; i < 8; i++)
                 ad1 += ad[i]; // 取中间8个ad值相加,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ad1 = ad1 / 8; // 算平均AD
             // 计算误差
             error = ad0 - ad1;
             // 计算积分项并限幅
             integral += error;
             if (integral > INTEGRAL_LIMIT)
                 integral = INTEGRAL_LIMIT;
             else if (integral < -INTEGRAL_LIMIT)
                 integral = -INTEGRAL_LIMIT;
             // 计算微分项
             derivative = error - lastError;
             // 保存本次误差用于下一次计算
             lastError = error;
             // 计算PID控制量
             int16 pidOutput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 + KD * derivative) / 100;
             // 控制量限幅
             if (pidOutput > 255)
                 pidOutput = 255;
             else if (pidOutput < 0)
                 pidOutput = 0;
             t1 = (u8)pidOutput;
             if (ad1 < ad0 - 5) // 前进
             {
                 ab();
             }
             else if (ad1 > ad0 + 5) // 后退
             {
                 ba();
             }
             delay_ms(t1);
             shut(); // 这里关掉电机,有助于后面AD转换的数值稳定。
             delay_ms(1); // 延时1ms,让舵机的电位器AD测量更准确一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