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子原件?没有任何丝印 找不到相关信息

楼主:
各位老师帮看看 这个是什么原件  没有任何丝印  找不到相关信息  感谢

网友A(2025-09-06):
之所以生产这种模块,就是为了让你找不到任何信息,他和你的目的都达到了。

网友B:
这不是电子元件,更不是电子原件,这东西都是唯一性的,没有别的可以代替,没接触过的也不懂得是什么东西,相当于信纸写几个字塞进信封让人猜里面写什么。

网友C:
人家里面的元件不想让你拆开研究,所以用黑色灌封胶封住了。

网友D:
电源模块吧

网友E:
应该是DC/DC逆变模块,这种封装就是故意做死的,很难了解其参数

网友F:
是一堆元件的组合,厂家不想让外人知道具体情况。
想解密可以试试:
1、找厂家要图纸,或买通厂家内部人员拿到图纸;
2、自己解析电路功能,设计出模块并调试到成功。
钱多可靠的走第一条,想找乐趣的走第二条且可能效果超越原件。
当然还有很多玩法。比如厂家还在可以买个成品,这个效益最高。

网友G:
就是一个专用模块,想知道的就把外壳拆开,看下里面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DC/DC逆变模块,这种封装就是故意做死的,很难了解其参数

线那么细而且安全间距也不符合DC/DC的要求。

网友H:
先打开外壳看看呗,说不定里面都没灌胶,我以前拆过类似的东西,里面还分两层,上层是电池。

网友I:
先分析外围电路,大概看个究竟,这东西还未必坏了呢

网友J:
你都不说你的主板是干什么用的,周边功能是什么,就让人家帮你猜模块的功能。就像你拿一封信,不告诉别人是谁寄的(男女老幼和你什么关系等)就让别人帮你猜信的内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生产这种模块,就是为了让你找不到任何信息,他和你的目的都达到了。

感谢 指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电子元件,更不是电子原件,这东西都是唯一性的,没有别的可以代替,没接触过的也不懂得是什么东西, ...

谢谢 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人家里面的元件不想让你拆开研究,所以用黑色灌封胶封住了。

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DC/DC逆变模块,这种封装就是故意做死的,很难了解其参数

感谢 指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是一堆元件的组合,厂家不想让外人知道具体情况。
想解密可以试试:
1、找厂家要图纸,或买通厂家内部人 ...

感谢您 耐心讲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就是一个专用模块,想知道的就把外壳拆开,看下里面是什么就知道了

谢谢指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先打开外壳看看呗,说不定里面都没灌胶,我以前拆过类似的东西,里面还分两层,上层是电池。

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先分析外围电路,大概看个究竟,这东西还未必坏了呢

谢谢 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都不说你的主板是干什么用的,周边功能是什么,就让人家帮你猜模块的功能。就像你拿一封信,不告诉别人是 ...

感谢 指点    这个是一个 贝斯效果器 均衡+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