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H头文件编译用需要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2025-09-08):
stc8G.H头文件编译用需要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用STC15W可以仿真stc8G的吗?

新手不懂。

网友A:
#ifndef __STC8G_H__
#define __STC8G_H__

/////////////////////////////////////////////////

//包含本头文件后,不用另外再包含"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

sfr         P0          =           0x80;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S4CON       =           0x84;
sfr         S4BUF       =           0x85;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AUXR        =           0x8E;
sfr         INTCLKO     =           0x8F;

sfr         P1          =           0x9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SCON        =           0x98;
    sbit    SM0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sfr         SBUF        =           0x99;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IRCBAND     =           0x9D;
sfr         LIRTRIM     =           0x9E;
sfr         IRTRIM      =           0x9F;

sfr         P2          =           0xA0;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fr         P_SW1       =           0xA2;

sfr         IE          =           0xA8;
    sbit    EA          =           IE^7;
    sbit    ELVD        =           IE^6;
    sbit    EADC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sfr         SADDR       =           0xA9;
sfr         WKTCL       =           0xAA;
sfr         WKTCH       =           0xAB;
sfr         S3CON       =           0xAC;
sfr         S3BUF       =           0xAD;
sfr         TA          =           0xAE;
sfr         IE2         =           0xAF;

sfr         P3          =           0xB0;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IP2         =           0xB5;
sfr         IP2H        =           0xB6;
sfr         IPH         =           0xB7;

sfr         IP          =           0xB8;
    sbit    PPCA        =           IP^7;
    sbit    PLVD        =           IP^6;
    sbit    PADC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sfr         SADEN       =           0xB9;
sfr         P_SW2       =           0xBA;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P4          =           0xC0;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fr         WDT_CONTR   =           0xC1;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5          =           0xC8;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SPSTAT      =           0xCD;
sfr         SPCTL       =           0xCE;
sfr         SPDAT       =           0xCF;

sfr         PSW         =           0xD0;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F1          =           PSW^1;
    sbit    P           =           PSW^0;

sfr         T4T3M       =           0xD1;
sfr         T4H         =           0xD2;
sfr         T4L         =           0xD3;
sfr         T3H         =           0xD4;
sfr         T3L         =           0xD5;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T3T4M       =           0xD1;
sfr         TH4         =           0xD2;
sfr         TL4         =           0xD3;
sfr         TH3         =           0xD4;
sfr         TL3         =           0xD5;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CCON        =           0xD8;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ADCCFG      =           0xDE;
sfr         IP3         =           0xDF;

sfr         ACC         =           0xE0;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1        =           ACC^1;
    sbit    ACC2        =           ACC^2;
    sbit    ACC3        =           ACC^3;
    sbit    ACC4        =           ACC^4;
    sbit    ACC5        =           ACC^5;
    sbit    ACC6        =           ACC^6;
    sbit    ACC7        =           ACC^7;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DPS         =           0xE3;
sfr         DPL1        =           0xE4;
sfr         DPH1        =           0xE5;
sfr         CMPCR1      =           0xE6;
sfr         CMPCR2      =           0xE7;

sfr         P6          =           0xe8;
    sbit    P60         =           P6^0;
    sbit    P61         =           P6^1;
    sbit    P62         =           P6^2;
    sbit    P63         =           P6^3;
    sbit    P64         =           P6^4;
    sbit    P65         =           P6^5;
    sbit    P66         =           P6^6;
    sbit    P67         =           P6^7;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IP3H        =           0xEE;
sfr         AUXINTIF    =           0xEF;

sfr         B           =           0xF0;
    sbit    B0          =           B^0;
    sbit    B1          =           B^1;
    sbit    B2          =           B^2;
    sbit    B3          =           B^3;
    sbit    B4          =           B^4;
    sbit    B5          =           B^5;
    sbit    B6          =           B^6;
    sbit    B7          =           B^7;

sfr         PWMSET      =           0xF1;
sfr         PCA_PWM0    =           0xF2;
sfr         PCA_PWM1    =           0xF3;
sfr         PCA_PWM2    =           0xF4;
sfr         IAP_TPS     =           0xF5;
sfr         PWMCFG01    =           0xF6;
sfr         PWMCFG23    =           0xF7;

sfr         P7          =           0xf8;
    sbit    P70         =           P7^0;
    sbit    P71         =           P7^1;
    sbit    P72         =           P7^2;
    sbit    P73         =           P7^3;
    sbit    P74         =           P7^4;
    sbit    P75         =           P7^5;
    sbit    P76         =           P7^6;
    sbit    P77         =           P7^7;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PWMCFG45    =           0xFE;
sfr         RSTCFG      =           0xFF;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
//FF00H-FFFFH
/////////////////////////////////////////////////

#define     PWM0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0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0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1)
#define     PWM0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0TAD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0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0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4)
#define     PWM0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5)
#define     PWM0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6)
#define     PWM0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0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1)
#define     PWM0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3)
#define     PWM0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4)
#define     PWM0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5)
#define     PWM0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8)
#define     PWM0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8)
#define     PWM0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9)
#define     PWM0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a)
#define     PWM0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a)
#define     PWM0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b)
#define     PWM0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c)
#define     PWM0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d)
#define     PWM0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0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0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1)
#define     PWM0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0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0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3)
#define     PWM0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4)
#define     PWM0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5)
#define     PWM0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8)
#define     PWM0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8)
#define     PWM0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9)
#define     PWM0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a)
#define     PWM0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a)
#define     PWM0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b)
#define     PWM0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c)
#define     PWM0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d)
#define     PWM0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0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0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1)
#define     PWM0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0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0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3)
#define     PWM0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4)
#define     PWM0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5)
#define     PWM0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8)
#define     PWM0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8)
#define     PWM0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9)
#define     PWM0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a)
#define     PWM0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a)
#define     PWM0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b)
#define     PWM0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c)
#define     PWM0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d)
#define     PWM0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0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0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1)
#define     PWM0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0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0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3)
#define     PWM0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4)
#define     PWM0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5)
#define     PWM0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8)
#define     PWM0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8)
#define     PWM0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9)
#define     PWM0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a)
#define     PWM0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a)
#define     PWM0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b)
#define     PWM0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c)
#define     PWM0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d)
#define     PWM1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50)
#define     PWM1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0)
#define     PWM1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1)
#define     PWM1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2)
#define     PWM1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5)
#define     PWM1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6)
#define     PWM1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60)
#define     PWM1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0)
#define     PWM1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1)
#define     PWM1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62)
#define     PWM1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2)
#define     PWM1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3)
#define     PWM1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4)
#define     PWM1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5)
#define     PWM1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68)
#define     PWM1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8)
#define     PWM1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9)
#define     PWM1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6a)
#define     PWM1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a)
#define     PWM1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b)
#define     PWM1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c)
#define     PWM1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d)
#define     PWM1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70)
#define     PWM1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0)
#define     PWM1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1)
#define     PWM1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72)
#define     PWM1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2)
#define     PWM1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3)
#define     PWM1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4)
#define     PWM1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5)
#define     PWM1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78)
#define     PWM1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8)
#define     PWM1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9)
#define     PWM1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7a)
#define     PWM1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a)
#define     PWM1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b)
#define     PWM1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c)
#define     PWM1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d)
#define     PWM1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80)
#define     PWM1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0)
#define     PWM1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1)
#define     PWM1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82)
#define     PWM1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2)
#define     PWM1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3)
#define     PWM1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4)
#define     PWM1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5)
#define     PWM1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88)
#define     PWM1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8)
#define     PWM1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9)
#define     PWM1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8a)
#define     PWM1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a)
#define     PWM1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b)
#define     PWM1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c)
#define     PWM1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8d)
#define     PWM1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90)
#define     PWM1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0)
#define     PWM1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1)
#define     PWM1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92)
#define     PWM1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2)
#define     PWM1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3)
#define     PWM1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4)
#define     PWM1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5)
#define     PWM1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98)
#define     PWM1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8)
#define     PWM1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9)
#define     PWM1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9a)
#define     PWM1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a)
#define     PWM1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b)
#define     PWM1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c)
#define     PWM1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9d)
#define     PWM2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a0)
#define     PWM2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0)
#define     PWM2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1)
#define     PWM2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2)
#define     PWM2TAD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a3)
#define     PWM2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3)
#define     PWM2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4)
#define     PWM2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5)
#define     PWM2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a6)
#define     PWM2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b0)
#define     PWM2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0)
#define     PWM2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1)
#define     PWM2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b2)
#define     PWM2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2)
#define     PWM2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3)
#define     PWM2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4)
#define     PWM2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5)
#define     PWM2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b8)
#define     PWM2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8)
#define     PWM2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9)
#define     PWM2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ba)
#define     PWM2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a)
#define     PWM2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b)
#define     PWM2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c)
#define     PWM2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bd)
#define     PWM2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c0)
#define     PWM2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0)
#define     PWM2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1)
#define     PWM2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c2)
#define     PWM2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2)
#define     PWM2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3)
#define     PWM2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4)
#define     PWM2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5)
#define     PWM2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c8)
#define     PWM2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8)
#define     PWM2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9)
#define     PWM2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ca)
#define     PWM2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a)
#define     PWM2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b)
#define     PWM2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c)
#define     PWM2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cd)
#define     PWM2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d0)
#define     PWM2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0)
#define     PWM2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1)
#define     PWM2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d2)
#define     PWM2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2)
#define     PWM2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3)
#define     PWM2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4)
#define     PWM2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5)
#define     PWM2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d8)
#define     PWM2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8)
#define     PWM2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9)
#define     PWM2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da)
#define     PWM2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a)
#define     PWM2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b)
#define     PWM2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c)
#define     PWM2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dd)
#define     PWM2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e0)
#define     PWM2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0)
#define     PWM2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1)
#define     PWM2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e2)
#define     PWM2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2)
#define     PWM2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3)
#define     PWM2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4)
#define     PWM2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5)
#define     PWM2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e8)
#define     PWM2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8)
#define     PWM2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9)
#define     PWM2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ea)
#define     PWM2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a)
#define     PWM2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b)
#define     PWM2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c)
#define     PWM2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ed)

/////////////////////////////////////////////////
//FE00H-FEFFH
/////////////////////////////////////////////////

#define     CL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HIR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define     MCLKO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5)
#define     IRCDB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6)
#define     X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8)

#define     P0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0)
#define     P1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1)
#define     P2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2)
#define     P3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3)
#define     P4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4)
#define     P5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5)
#define     P6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6)
#define     P7PU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7)
#define     P0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8)
#define     P1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9)
#define     P2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a)
#define     P3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b)
#define     P4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c)
#define     P5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d)
#define     P6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e)
#define     P7NC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1f)
#define     P0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0)
#define     P1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1)
#define     P2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2)
#define     P3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3)
#define     P4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4)
#define     P5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5)
#define     P6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6)
#define     P7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7)
#define     P0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8)
#define     P1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9)
#define     P2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a)
#define     P3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b)
#define     P4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c)
#define     P5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d)
#define     P6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e)
#define     P7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2f)
#define     P0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0)
#define     P1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1)
#define     P2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2)
#define     P3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3)
#define     P4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4)
#define     P5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5)
#define     P6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6)
#define     P7I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37)

#define     RT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0)
#define     RT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1)
#define     RTCIE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2)
#define     RTC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3)
#define     ALAHOU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4)
#define     ALAMI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5)
#define     ALASE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6)
#define     ALASSE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7)
#define     INIYEA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8)
#define     INIMON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9)
#define     INIDAY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a)
#define     INIHOU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b)
#define     INIMI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c)
#define     INISE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d)
#define     INISSE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6e)
#define     RTCYEA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0)
#define     RTCMON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1)
#define     RTCDAY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2)
#define     RTCHOU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3)
#define     RTCMI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4)
#define     RTCSE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5)
#define     RTCSSE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76)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define     I2CMSAU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8)

#define     TM2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2)
#define     TM3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3)
#define     TM4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4)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T3T4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c)

/////////////////////////////////////////////////
//FD00H-FDFFH
/////////////////////////////////////////////////

#define     P0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0)
#define     P1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1)
#define     P2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2)
#define     P3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3)
#define     P4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4)
#define     P5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5)
#define     P6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6)
#define     P7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7)
#define     P0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0)
#define     P1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1)
#define     P2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2)
#define     P3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3)
#define     P4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4)
#define     P5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5)
#define     P6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6)
#define     P7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7)
#define     P0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0)
#define     P1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1)
#define     P2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2)
#define     P3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3)
#define     P4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4)
#define     P5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5)
#define     P6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6)
#define     P7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7)
#define     P0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0)
#define     P1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1)
#define     P2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2)
#define     P3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3)
#define     P4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4)
#define     P5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5)
#define     P6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6)
#define     P7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7)
#define     P0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0)
#define     P1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1)
#define     P2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2)
#define     P3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3)
#define     P4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4)
#define     P5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5)
#define     P6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6)
#define     P7WKU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47)
#define     PINIP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60)
#define     PINIP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61)

/////////////////////////////////////////////////
//FC00H-FCFFH
/////////////////////////////////////////////////

#define     PWM3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00)
#define     PWM3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0)
#define     PWM3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1)
#define     PWM3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2)
#define     PWM3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5)
#define     PWM3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06)
#define     PWM3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10)
#define     PWM3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0)
#define     PWM3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1)
#define     PWM3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12)
#define     PWM3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2)
#define     PWM3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3)
#define     PWM3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4)
#define     PWM3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5)
#define     PWM3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18)
#define     PWM3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8)
#define     PWM3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9)
#define     PWM3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1a)
#define     PWM3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a)
#define     PWM3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b)
#define     PWM3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c)
#define     PWM3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1d)
#define     PWM3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20)
#define     PWM3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0)
#define     PWM3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1)
#define     PWM3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22)
#define     PWM3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2)
#define     PWM3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3)
#define     PWM3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4)
#define     PWM3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5)
#define     PWM3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28)
#define     PWM3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8)
#define     PWM3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9)
#define     PWM3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2a)
#define     PWM3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a)
#define     PWM3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b)
#define     PWM3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c)
#define     PWM3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2d)
#define     PWM3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30)
#define     PWM3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0)
#define     PWM3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1)
#define     PWM3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32)
#define     PWM3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2)
#define     PWM3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3)
#define     PWM3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4)
#define     PWM3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5)
#define     PWM3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38)
#define     PWM3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8)
#define     PWM3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9)
#define     PWM3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3a)
#define     PWM3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a)
#define     PWM3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b)
#define     PWM3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c)
#define     PWM3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3d)
#define     PWM3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40)
#define     PWM3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0)
#define     PWM3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1)
#define     PWM3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42)
#define     PWM3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2)
#define     PWM3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3)
#define     PWM3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4)
#define     PWM3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5)
#define     PWM3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48)
#define     PWM3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8)
#define     PWM3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9)
#define     PWM3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4a)
#define     PWM3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a)
#define     PWM3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b)
#define     PWM3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c)
#define     PWM3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4d)
#define     PWM4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50)
#define     PWM4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0)
#define     PWM4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1)
#define     PWM4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2)
#define     PWM4TAD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53)
#define     PWM4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3)
#define     PWM4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4)
#define     PWM4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5)
#define     PWM4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56)
#define     PWM4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60)
#define     PWM4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0)
#define     PWM4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1)
#define     PWM4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62)
#define     PWM4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2)
#define     PWM4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3)
#define     PWM4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4)
#define     PWM4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5)
#define     PWM4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68)
#define     PWM4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8)
#define     PWM4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9)
#define     PWM4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6a)
#define     PWM4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a)
#define     PWM4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b)
#define     PWM4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c)
#define     PWM4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6d)
#define     PWM4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70)
#define     PWM4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0)
#define     PWM4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1)
#define     PWM4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72)
#define     PWM4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2)
#define     PWM4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3)
#define     PWM4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4)
#define     PWM4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5)
#define     PWM4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78)
#define     PWM4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8)
#define     PWM4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9)
#define     PWM4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7a)
#define     PWM4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a)
#define     PWM4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b)
#define     PWM4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c)
#define     PWM4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7d)
#define     PWM4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80)
#define     PWM4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0)
#define     PWM4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1)
#define     PWM4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82)
#define     PWM4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2)
#define     PWM4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3)
#define     PWM4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4)
#define     PWM4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5)
#define     PWM4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88)
#define     PWM4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8)
#define     PWM4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9)
#define     PWM4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8a)
#define     PWM4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a)
#define     PWM4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b)
#define     PWM4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c)
#define     PWM4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8d)
#define     PWM4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90)
#define     PWM4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0)
#define     PWM4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1)
#define     PWM4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92)
#define     PWM4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2)
#define     PWM4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3)
#define     PWM4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4)
#define     PWM4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5)
#define     PWM4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98)
#define     PWM4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8)
#define     PWM4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9)
#define     PWM4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9a)
#define     PWM4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a)
#define     PWM4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b)
#define     PWM4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c)
#define     PWM4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9d)
#define     PWM5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a0)
#define     PWM5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0)
#define     PWM5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1)
#define     PWM5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2)
#define     PWM5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5)
#define     PWM5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a6)
#define     PWM5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b0)
#define     PWM5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0)
#define     PWM5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1)
#define     PWM5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b2)
#define     PWM5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2)
#define     PWM5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3)
#define     PWM5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4)
#define     PWM5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5)
#define     PWM5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b8)
#define     PWM51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8)
#define     PWM51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9)
#define     PWM5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ba)
#define     PWM51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a)
#define     PWM51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b)
#define     PWM5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c)
#define     PWM5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bd)
#define     PWM5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c0)
#define     PWM52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0)
#define     PWM52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1)
#define     PWM5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c2)
#define     PWM52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2)
#define     PWM52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3)
#define     PWM5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4)
#define     PWM5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5)
#define     PWM5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c8)
#define     PWM53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8)
#define     PWM53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9)
#define     PWM5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ca)
#define     PWM53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a)
#define     PWM53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b)
#define     PWM5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c)
#define     PWM5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cd)
#define     PWM5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d0)
#define     PWM54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0)
#define     PWM54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1)
#define     PWM5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d2)
#define     PWM54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2)
#define     PWM54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3)
#define     PWM5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4)
#define     PWM5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5)
#define     PWM5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d8)
#define     PWM55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8)
#define     PWM55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9)
#define     PWM5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da)
#define     PWM55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a)
#define     PWM55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b)
#define     PWM5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c)
#define     PWM5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dd)
#define     PWM5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e0)
#define     PWM56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0)
#define     PWM56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1)
#define     PWM5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e2)
#define     PWM56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2)
#define     PWM56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3)
#define     PWM5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4)
#define     PWM5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5)
#define     PWM5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e8)
#define     PWM57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8)
#define     PWM57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9)
#define     PWM5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ea)
#define     PWM57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a)
#define     PWM57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b)
#define     PWM5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c)
#define     PWM5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ed)

#define     MD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0)
#define     MD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1)
#define     MD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2)
#define     MD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3)
#define     MD5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4)
#define     MD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5)
#define     ARCO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6)
#define     OPCO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7)

/////////////////////////////////////////////////
//FB00H-FBFFH
/////////////////////////////////////////////////

#define     COME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00)
#define     SEGEN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01)
#define     SEGEN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02)
#define     LEDCTR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03)
#define     LED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04)
#define     COM0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0)
#define     COM1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1)
#define     COM2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2)
#define     COM3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3)
#define     COM4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4)
#define     COM5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5)
#define     COM6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6)
#define     COM7_DA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7)
#define     COM0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8)
#define     COM1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9)
#define     COM2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a)
#define     COM3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b)
#define     COM4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c)
#define     COM5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d)
#define     COM6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e)
#define     COM7_DA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1f)
#define     COM0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0)
#define     COM1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1)
#define     COM2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2)
#define     COM3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3)
#define     COM4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4)
#define     COM5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5)
#define     COM6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6)
#define     COM7_DC_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7)
#define     COM0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8)
#define     COM1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9)
#define     COM2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a)
#define     COM3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b)
#define     COM4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c)
#define     COM5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d)
#define     COM6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e)
#define     COM7_DC_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2f)

#define     TSCHEN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0)
#define     TSCHEN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1)
#define     TSCFG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2)
#define     TSCFG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3)
#define     TSWUTC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4)
#define     TSCTR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5)
#define     TSSTA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6)
#define     TSSTA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7)
#define     TSR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8)
#define     TSDAT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49)
#define     TSDAT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9)
#define     TSDAT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4a)
#define     TSTH00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0)
#define     TSTH00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0)
#define     TSTH00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1)
#define     TSTH0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2)
#define     TSTH0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2)
#define     TSTH0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3)
#define     TSTH0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4)
#define     TSTH0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4)
#define     TSTH0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5)
#define     TSTH03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6)
#define     TSTH03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6)
#define     TSTH03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7)
#define     TSTH04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8)
#define     TSTH04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8)
#define     TSTH04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9)
#define     TSTH05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a)
#define     TSTH05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a)
#define     TSTH05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b)
#define     TSTH0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c)
#define     TSTH06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c)
#define     TSTH06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d)
#define     TSTH07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5e)
#define     TSTH07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e)
#define     TSTH07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5f)
#define     TSTH08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0)
#define     TSTH08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0)
#define     TSTH08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1)
#define     TSTH09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2)
#define     TSTH09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2)
#define     TSTH09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3)
#define     TSTH10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4)
#define     TSTH10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4)
#define     TSTH10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5)
#define     TSTH1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6)
#define     TSTH1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6)
#define     TSTH1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7)
#define     TSTH1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8)
#define     TSTH1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8)
#define     TSTH1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9)
#define     TSTH13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a)
#define     TSTH13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a)
#define     TSTH13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b)
#define     TSTH14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c)
#define     TSTH14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c)
#define     TSTH14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d)
#define     TSTH15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b6e)
#define     TSTH15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e)
#define     TSTH15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b6f)

/////////////////////////////////////////////////
//FA00H-FAFFH
/////////////////////////////////////////////////

/////////////////////////////////////////////////
//F900H-F9FFH
/////////////////////////////////////////////////

#define     PWMA_ENO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0)
#define     PWMA_IOAUX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1)
#define     PWMA_CR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2)
#define     PWMA_SR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3)
#define     PWMA_CCER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4)
#define     PWMA_CCMR1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8)
#define     PWMA_CCMR2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9)
#define     PWMA_CCMR3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a)
#define     PWMA_CCMR4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b)
#define     PWMA_CCMR5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c)
#define     PWMA_CCMR5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d)
#define     PWMA_CCMR6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e)
#define     PWMA_CCMR6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3f)
#define     PWMA_CCR5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40)
#define     PWMA_CCR5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41)
#define     PWMA_CCR5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42)
#define     PWMA_CCR6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43)
#define     PWMA_CCR6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944)

/////////////////////////////////////////////////

#endif

网友B:
解压缩,就可以看到STC8G.h头文件了。STC单片机下载软件STC-ISP里面就有的。

网友C:
STC的官方下载软件上有,你要什么格式的可以自己下,这个软件官方网站上有。

网友D:
STC ISP烧写软件里就有,或者直接将头文件添加到KEIL中。

网友E:
STC-ISP.EXE 右边有个标签“Keil仿真设置”,蓝色字“仿真器使用说明”,左边有个方框:“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找到Keil的安装目录,添加一下,OK

网友F:
工具软件里面有啊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忙,提醒,官方里下载新版本的烧写软件里面有的,有了对应的头文件编译已经通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STC15W可以仿真stc8G的吗?

新手不懂。

肯定地说,不行!STC8G 本身就可以仿真不需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