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206 可以扩流电路吗

楼主(2025-09-08):
电池供电,低压差LDO,输出电流太小,可以加扩流吗

网友A:
加扩流就没有LDO特征了。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它的内部电路用分立元件,其实就是一个运放+基准+PMOS,如果要加短路保护分立就比较复杂

网友C:
当然可以,但压降要1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它的内部电路用分立元件,其实就是一个运放+基准+PMOS,如果要加短路保护分立就比较复杂

没那么简单,LDO里面PMOS调整管是共源极放大器,套在运放环路里面必然会自激震荡,为了消震荡又要加频率补偿,最后动态性能如负载调整率(输出电流突变)线路调整率(输入电压突变)必然一塌糊涂,性能非常低下。如果确实有低压差要求那要用LDO,如果没有那么7805这些“HDO”性能要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