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5-09-08):
高压48V 输入DCDC降压5V输出 进充电芯片输出4.2V给锂电池充电,并联LDO降压3.3V给负载供电,电路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看你听不听喽。
48直接到5,压降太大了,对于降压IC有负担,容易发烫,而且一旦降压芯片失效48V往后窜,你没有保护措施,5V 那里要加一个tvs管。另外48V电压算高的了要加防反接(最简单的就是并一个二极管)和隔离(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或者共模电感)

电池4V接2个10k对地,那其实在电池放电,如果你要采集电池电压ADC的的话,建议加两个大一点的100k 、 1M都可以4V/20k = 0.2mA

网友B:
器件能承受就放心大胆得用。

网友C:
我有个小建议,充电压降到4.25V或4.2V就好,避免电池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