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TYPEC座子放在板框左边边缘的中心位置?有哪些好的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5-09-08):
器件全挪出来,先放typec座子再放其他

网友B:
先删除TYPEC座子,然后放置元器件TYPEC座子到想要的位置,连接对应的布线也可以,

另外直接移动TYPEC座子,线路跟着移动,然后调整也可以。

也可以设置自动布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删除TYPEC座子,然后放置元器件TYPEC座子到想要的位置,连接对应的布线也可以,

另外直接移动TYPEC座 ...

不要误导小白

网友C:
先选中左边keepout层的直线,再按住键的shift键选中USB,然后松开shift键,然后按快捷键 E G V,就对齐了

网友D:
4楼说的对,V之后要鼠标选择一下以哪个为标准,点一下选中的边框线。
边框线建议用机械层1。

网友E:
先删除TYPEC座子,然后放置元器件TYPEC座子到想要的位置,连接对应的布线也可以,

另外直接移动TYPEC座子,线路跟着移动,然后调整也可以。

或者直接可以设置自动布线。

网友F:
对于有位置要求的元件,直接输入坐标,不要手动拖

网友G:
我是输入 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