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数据手册阅读问题

楼主(2025-09-09):
请教大家一个电机驱动芯片的问题
正常bldc三相无刷电机过零检测要使用到比较器,在这个数据手册里是这两个比较器纪念性过零比较,但是那下边那个举例,实际上芯片的io口没有pb6的管脚定义,那怎么进行比较呢?或者我的思路错误了?后边的过零检测部分又讲三个比较器。这不是和刚开始的部分冲突了么。求指点

图二两个比较器

图二两个比较器

图一两个比较器

图一两个比较器

网友A:
PY32F系列用过,没用过PY32MD,引脚到底是什么功能可以通过option bytes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32F系列用过,没用过PY32MD,引脚到底是什么功能可以通过option bytes来配置。

主要是引脚不都应该是出来的么,他里边没有的引脚却还是调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引脚不都应该是出来的么,他里边没有的引脚却还是调用了

那就是这个封装的没有PB6,你换一个封装更大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引脚不都应该是出来的么,他里边没有的引脚却还是调用了

这个MCU没有用过,新型MCU的内置模块越来越丰富。你所列的两个图在此芯片中是不同模块。一个是通用比较器,另一个是三相过零检测专用模块里局部电路的比较器。在实际应用中两者基本扯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