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出给stm32wb55烧外部nor flash(w25q32jv)的stldr档

楼主(2025-09-09):
使用 P-NUCLEO-WB55
主要 的qspi驱动代码如下,因是使用ok焊接,所以在读和mapping的时候4线不成功,改成用1线式
pin脚使用如下:
    /**QUADSPI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QUADSPI_BK1_IO1
    PB9     ------> QUADSPI_BK1_IO0
    PA6     ------> QUADSPI_BK1_IO3
    PA7     ------> QUADSPI_BK1_IO2
    PB10     ------> QUADSPI_CLK
    PB11     ------> QUADSPI_BK1_NCS

整包source code跑ide
附件是使用QSPI_MemoryMapped 的sample code改写 builde出 elf档后,改附档名为stldr,放入stm32Cube programmer的ExternalLoader ,就可以识别后做烧录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wbxx_hal.h"
#include "stm32wbxx_hal_qspi.h"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uint8_t QSPI_WriteEnable(void);
static uint8_t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uint32_t Timeout);
static uint8_t QSPI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uint8_t QSPI_ResetChip(void);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QSPI_EnableQuadIfNeeded(void);
#define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define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5000U
#if defined(__ICCARM__)
/* New definition from EWARM V9, compatible with EWARM8 */
int iar_fputc(int ch);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iar_fputc(int ch)
#elif defined (__CC_ARM)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ARM Compiler 5/6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lif defined(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ndif /* __ICCARM__ */
/* USER CODE END 0 */
QSPI_HandleTypeDef hqspi;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MX_QUADSPI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QUADSPI_Init 0 */

  /* USER CODE END QUADSPI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QUADSPI_Init 1 */

  /* USER CODE END QUADSPI_Init 1 */
  /* QUADSPI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qspi.Instance = QUADSPI;
  hqspi.Init.ClockPrescaler = 2;
  //hqspi.Init.ClockPrescaler = 2;
  //hqspi.Init.FifoThreshold = 4;
  hqspi.Init.FifoThreshold = 4;
  hqspi.Init.SampleShifting = QSPI_SAMPLE_SHIFTING_HALFCYCLE;
  hqspi.Init.FlashSize = 21;
  //hqspi.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4_CYCLE;
  hqspi.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1_CYCLE;
  hqspi.Init.ClockMode = QSPI_CLOCK_MODE_0;
  if (HAL_QSPI_Init(&hqspi)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QUADSPI_Init 2 */

  /* USER CODE END QUADSPI_Init 2 */

}
static void W25Qx_QSPI_Delay(uint32_t ms)
{
        HAL_Delay(ms);
}
/* QUADSPI init function */
uint8_t CSP_QUADSPI_Init(void) {
        //prepare QSPI peripheral for ST-Link Utility operations
        if (HAL_QSPI_DeInit(&hqspi)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MX_QUADSPI_Init();

        if (QSPI_ResetChip()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HAL_Delay(1);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QSPI_WriteEnabl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0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uint8_t value = W25Q256JV_FSR_QE;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STATUS_REG2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NbData = 1;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传输数据 */
        if (HAL_QSPI_Transmit(&hqspi, &value,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endif

#if 0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 指令QSPI单线传输
          s_command.Instruction       = ENTER_QPI_MODE_CMD;                                        // 指令,0x38使能QPI模式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 地址跳过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交替字节模式跳过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 空指令周期数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 数据模式跳过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 禁止DDR模式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 禁止DDR模式数据延时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在每个事务中发送指令

          /* Send the command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1000)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endif
#if 0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W25Q128JV_SUBSECTOR_ERASE_MAX_TIME) != QSPI_OK)
        {
                                return HAL_ERROR;
        }
#endif
        printf("CSP_QUADSPI_Init Done1\n");
#if 1
        if (QSPI_Configuration()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endif
        QSPI_EnableQuadIfNeeded();
        HAL_Delay(100);
        printf("CSP_QUADSPI_Init Done2\n");
        return HAL_OK;
}

uint8_t CSP_QSPI_Erase_Chip(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if (QSPI_WriteEnabl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Eras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CHIP_ERASE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MAX_DELAY)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AL_MAX_DELAY)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return HAL_OK;
}

uint8_t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uint32_t Timeout)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QSPI_AutoPollingTypeDef s_config;
        /* 配置自动轮询模式等待存储器准备就绪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1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_config.Match           = 0x00;
        s_config.Mask            = W25Q256JV_FSR_BUSY;
        s_config.MatchMode       = QSPI_MATCH_MODE_AND;
        s_config.StatusBytesSize = 1;
        s_config.Interval        = 0x10;
        s_config.AutomaticStop   = QSPI_AUTOMATIC_STOP_ENABLE;

        if (HAL_QSPI_AutoPolling(&hqspi, &s_command, &s_config, HAL_MAX_DELAY)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return HAL_OK;
}

static uint8_t QSPI_WriteEnable(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QSPI_AutoPollingTypeDef s_config;
        /* 启用写操作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ENABLE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配置自动轮询模式等待写启用 */
        s_config.Match           = W25Q256JV_FSR_WREN;
        s_config.Mask            = W25Q256JV_FSR_WREN;
        s_config.MatchMode       = QSPI_MATCH_MODE_AND;
        s_config.StatusBytesSize = 1;
        s_config.Interval        = 0x10;
        s_config.AutomaticStop   = QSPI_AUTOMATIC_STOP_ENABLE;

        s_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1_CMD;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NbData         = 1;

        if (HAL_QSPI_AutoPolling(&hqspi, &s_command, &s_config,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return HAL_OK;
}
/*Enable quad mode and set dummy cycles count*/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QSPI_EnableQuadIfNeeded(void)
{
    HAL_StatusTypeDef ret;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 {0};
    uint8_t sr1 = 0, sr2 = 0;

    /* 1) 讀 SR1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NbData          = 1;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sr1,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 2) 讀 SR2 */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2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sr2,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 若 QE 已經為 1,直接回傳 OK */
    if (sr2 & QE_BIT) return HAL_OK;

    /* 3) WREN */
    ret = QSPI_WriteEnable();
    if (ret != HAL_OK) return ret;

    /* 4) 寫 SR1 + SR2 (把 QE bit 設為 1) */
    uint8_t sr_buf[2];
    sr_buf[0] = sr1;
    sr_buf[1] = sr2 | QE_BIT;

    s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STATUS_REG1_CMD; /* 0x01: write SR1 + SR2 */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NbData      = 2;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if (HAL_QSPI_Transmit(&hqspi, sr_buf,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 5) poll WIP until finished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AL_MAX_DELAY)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 6) read back SR2 to ensure QE is set */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2_CMD;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NbData      = 1;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sr2, HAL_Q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if (sr2 & QE_BIT) return HAL_OK;
    return HAL_ERROR;
}

uint8_t QSPI_Configuration(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 { 0 };
        uint8_t reg;
        HAL_StatusTypeDef ret;

        /* Read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2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NbData = 1;

        if ((ret =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if ((ret = HAL_QSPI_Receive(&hqspi, ®,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 Enable Volatile Write operations ---------------------------------------- */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Command.Instruction = VOLATILE_SR_WRITE_ENABLE;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 Write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QE = 1) -- */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STATUS_REG2_CMD;
        reg |= 2; // QE bit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if (HAL_QSPI_Transmit(&hqspi, ®,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 Read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3 ---------------------------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3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NbData = 1;

        if ((ret =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if ((ret = HAL_QSPI_Receive(&hqspi, ®,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 Write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DRV1:2 = 00) -- */
        s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STATUS_REG3_CMD;
        reg &= 0x9f; // DRV1:2 bit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if (HAL_QSPI_Transmit(&hqspi, ®,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ret;
        }

        return HAL_OK;
#if 0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uint8_t reg;

        /*enter 4 byte address*/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ENTER_4_BYTE_ADD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NbData = 0;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re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CONFIGURATION_RE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NbData = 1;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QSPI_WriteEnabl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set dummy cycles*/
        MODIFY_REG(reg, 0xF0, (DUMMY_CLOCK_CYCLES_READ_QUAD << POSITION_VAL(0xF0)));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VOL_CFG_RE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NbData = 1;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HAL_QSPI_Transmit(&hqspi, ®,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return HAL_ERROR;
        }
        return HAL_OK;
#endif
}

uint8_t CSP_QSPI_EraseSector(uint32_t EraseStartAddress, uint32_t EraseEndAddress)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EraseStartAddress = EraseStartAddress
                        - EraseStartAddress % MEMORY_SECTOR_SIZE;

        /* Eras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0xD8;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while (EraseEndAddress >= EraseStartAddress) {
                sCommand.Address = (EraseStartAddress & 0x0FFFFFFF);

                if (QSPI_WriteEnabl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EraseStartAddress += MEMORY_SECTOR_SIZE;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W25Q128JV_SECTOR_ERASE_MAX_TIM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return HAL_OK;
}

uint8_t CSP_QSPI_WriteMemory(uint8_t* buffer, uint32_t address,uint32_t buffer_size)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uint32_t end_addr, current_size, current_addr;

        /* Calculation of the size between the write address and the end of the page */
        current_addr = 0;

        //
        while (current_addr <= address) {
                current_addr += MEMORY_PAGE_SIZE;
        }
        current_size = current_addr - address;

        /* Check if the size of the data is less than the remaining place in the page */
        if (current_size > buffer_size) {
                current_size = buffer_size;
        }

        /* Initialize the adress variables */
        current_addr = address;
        end_addr = address + buffer_size;

#if 1
#if 1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_FAST_PRO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Command.NbData = buffer_size;
        sCommand.Address = address;
        sCommand.DummyCycles = 0;
#else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_FAST_PRO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Command.NbData = buffer_size;
        sCommand.Address = address;
        sCommand.DummyCycles = 0;
#endif
#else
        /* 初始化程序命令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PAGE_PROG;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endif
        /* Perform the write page by page */
        do {
                sCommand.Address = current_addr;
                sCommand.NbData = current_size;

                if (current_size == 0) {
                        return HAL_OK;
                }

                /* Enable write operations */
                if (QSPI_WriteEnabl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Configure the command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Transmission of the data */
                if (HAL_QSPI_Transmit(&hqspi, buffer,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Configure automatic polling mode to wait for end of program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AL_MAX_DELAY)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Update the address and size variables for next page programming */
                current_addr += current_size;
                buffer += current_size;
                current_size =
                                ((current_addr + MEMORY_PAGE_SIZE) > end_addr) ?
                                                (end_addr - current_addr) : MEMORY_PAGE_SIZE;
        } while (current_addr <= end_addr);

        return HAL_OK;

}

uint8_t CSP_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MemMappedCfg;

        /* Enable Memory-Mapped mode--------------------------------------------------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0x0B;                      // Fast Rea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單線不需要 Mode/Alt byt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8;                         // 0x0B 規格書要求 8 dummy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Address            = 0;
        sCommand.NbData             = 0;                         // memory-mapped 忽略

        sMemMapped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MemMappedCfg.TimeOutPeriod     = 0;
#if 0
#if 1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4_LINE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AlternateBytes = 0xFF;
        sCommand.AlternateBytesSize = 1;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Command.NbData = 0;
        sCommand.Address = 0;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_OUT_FAST_READ_CMD;
        sCommand.DummyCycles = 4;
        sMemMappedCfg.TimeOutPeriod  = 0;
        sMemMapped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else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4_LINES;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AlternateBytes = 0xFF;
        sCommand.AlternateBytesSize = 1;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ONLY_FIRST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Command.NbData = 0;
        sCommand.Address = 0;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_OUT_FAST_READ_CMD;
        sCommand.DummyCycles = 4;
        sMemMappedCfg.TimeOutPeriod  = 0;
        sMemMapped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endif
#endif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hqspi, &sCommand, &sMemMappedCfg)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HAL_Delay(100);
        return HAL_OK;
}

uint8_t QSPI_ResetChip()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uint32_t temp = 0;
        /* 初始化复位使能命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RESET_ENABLE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发送命令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发送复位存储器命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RESET_MEMORY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for (temp = 0; temp < 500000; temp++) {
                __NOP();
        }
#if 0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s_command.Instruction = RESET_ENABLE_CMD;

        /* 发送命令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W25Qx_QSPI_Delay(1);
        /* 配置自动轮询模式等待存储器就绪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QSPI_OK)
        {
                return HAL_ERROR;
        }
#endif
        return HAL_OK;
}
uint8_t CSP_QSPI_Read(uint8_t *pData,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Size)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if(Size == 0)
          {
            printf("BSP_QSPI_Read Size = 0");
            return HAL_ERROR;
          }
#if 1
                /* 初始化读命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0x03;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Address           = ReadAddr;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NbData            = Size;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配置命令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接收数据 */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pData,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Initialize the read command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_OUT_FAST_READ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Address = ReadAddr;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_command.DummyCycles = 6U;
        s_command.NbData = Size;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Configure the command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Set S# timing for Read command */
        MODIFY_REG(hqspi.Instance->DCR, QUADSPI_DCR_CSHT,
                        QSPI_CS_HIGH_TIME_5_CYCLE);

        /* Reception of the data */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pData,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Restore S# timing for nonRead commands */
        MODIFY_REG(hqspi.Instance->DCR, QUADSPI_DCR_CSHT,
                        QSPI_CS_HIGH_TIME_6_CYCLE);
#endif
        return HAL_OK;
}
uint32_t QSPI_FLASH_ReadDeviceID(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uint32_t Temp = 0;
        uint8_t pData[3];
        /*##-2-读取设备ID测试    ###########################################*/
        /* 读取制造/设备 ID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0x90;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Address           = 0x000000;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NbData            = 2;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printf("something wrong ....\r\n");
    return 0;
        }
        if (HAL_QSPI_Receive(&hqspi, pData,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printf("something wrong ....\r\n");
    return 0;
        }

        Temp = pData[1] |( pData[0]<<8 ) ;
        return Temp;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1 */

参考 github/WellinZHANG/External_Loader

source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