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易光谱法探测元素的试验

楼主:
用光谱探测元素比化学反应更灵敏,还不需要诸多的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但是光谱仪太贵,动辄上万。我发现网上卖的20元的分光镜就能很清晰地观察光谱,虽无法定量,但至少可以定性。而且如果将观测样品与对照都加水稀释到一定浓度,光谱就会消失,据此也可大概进行定量分析。如果在元素谱线处放置一个光电倍增管接收信号,再用单片机数值化并显示出来,精度还会更高。

这个分光镜的塑料外壳会漏光,我缠了一层黑胶带。然后用纸盒固定住,便于观察。
不过,激发光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是用酒精灯烧,发现只能激发钠的光谱,可能是酒精浓度低,使火焰温度低。于是找来臭氧发生器高压模块,用电弧激发光谱,这下能激发光谱的元素就多了。试验结果表明,用臭氧发生器高压电弧可以激发钠、钾、钙、镁、锌、铜的光谱,提高电压还能激发铁的光谱,而且无论是什么化合物或单质。
臭氧发生器电路,减小下偏置电阻可以提升电弧电压。

光谱观察装置。

观察到的谱线。
我的照相技术不行,拍出来的光谱太模糊,实际很清晰。
节能灯光谱(红侧)

钠、钙光谱。中间黄线为钠,石灰中混进去的。右边为钙的光谱。钠黄线非常灵敏,手摸电极留下的盐就能显出钠黄线。

网友A(2025-09-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质子光谱仪,高!实在是高!手搓%%%啥时候,上个图啊哦

网友B(2025-11-24):
究竟是怎么做的?楼主能不能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C:
楼主,是把待观察物质涂在电极上吗,稀释的液体也是涂在电极上吗

网友D:
非常有启发!特赞!

网友D:
是用比色管放待测溶液吗?

网友(2025-09-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质子光谱仪,高!实在是高!

探索而已,谢谢。

网友E(2025-11-24):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怎么做的?楼主能不能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

用臭氧模块产生高压,用铝做电极(铝光谱不容易激发,可减少干扰)。将样品放在电极上,通电激发出光,再用分光镜观察即可。

网友:
楼主,是把待观察物质涂在电极上吗,稀释的液体也是涂在电极上吗

对。固体物质也可放在电极上,如果固体物质不导电,可适当喷水湿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用比色管放待测溶液吗?

比色管用于另一种检测方法,需要单色光源。这里是将样品放在电极上直接激发出光,再用分光镜观察元素的发射光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臭氧模块产生高压,用铝做电极(铝光谱不容易激发,可减少干扰)。将样品放在电极上,通电激发出光,再 ...

“”将样品放在电极上“”?固体样品还是溶液?固体放电极上,一烧不就掉了吗?希望您给个具体操作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将样品放在电极上“”?固体样品还是溶液?固体放电极上,一烧不就掉了吗?希望您给个具体操作照片?

前面有介绍,固体样品放在电极上,液体样品抹在电极上。掉了就再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面有介绍,固体样品放在电极上,液体样品抹在电极上。掉了就再放。

有点焰色反应的意思?钠盐呈黄色,钾盐呈紫色,,,,

网友F:
原子吸收和原子荧光之类的光谱分析仪都使用待测元素的空心阴极灯作为特定光源,这样的光源比较纯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超棒理论知识也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