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TP4054是否在充电和两个6pinRGB做指示灯

楼主:
纯新手,如图,我用了TP4054接了单片机的IO检测是否在充电,用两个6pin的RGB做指示灯,正在充电时红色的灯亮,充满了亮蓝灯。

网友A(2025-09-10):
你和我开玩笑吗朋友?你两个灯·不是接一起的吗,他两不应该同时两同事灭吗?你这不是充满常亮吗?
自己接红灯到gnd,绿灯到CHRG引脚,只亮红灯表示在充电,红灯绿灯都亮表示充满

ps下面是TP4054资料中关于指示灯的描述
芯片CHRG端口,通过外接LED灯,可以指示充电状态。充电完成时, CHRG 端口输出低窄脉冲,可以将LED灯的负极和限流电阻接到芯片这个端口,那么当充电完成时,LED灯会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