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位置,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电阻的位置,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5-09-11):
这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常规用法是第二种,R52可以保护MCU

网友C:
上拉电阻10K和10K+100R的区别,没啥影响,这两个电路我都用过。

网友D:
R52 的核心作用是限制栅极充放电电流、抑制振荡(串联在驱动路径中才能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E:
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F:
R38是保护GS端的,R52作为Rg串联在G端保证过阻尼状态,但因为R52一般比较小,用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一般用不到几百的,具体看那个Rg》2根号下的那个公式,和布线和驱动频率、Cgs有关系,Rg下的话应该影响不大,而且吧R38取了一般也不影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