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ESD静电试验等级测试,比如空气8KV、接触4KV,这个电压是真的那么高加在受试设...

楼主:
电子ESD静电试验等级测试,比如空气8KV、接触4KV,这个电压是真的那么高加在受试设备上面吗?只是时间比较短,纳秒级别?这样理解是对的吗?另外这个静电不经过受试设备流到真正的大地吗

网友A(2025-09-11):
另外这个静电不经过受试设备流到真正的大地吗;另外可以自定义功能怎样的现象算试验正常吗?(根据截图内容)

网友B:
反正就是整体设备,任何部位都打电,就是看哪里薄弱就要整改啊

网友C:
电压确实是这么高,但是电荷没有这么多啊!人体模型就是个200p(不同认证标准有差异)左右一端接地的电容,这么小的电容加8kV电压也没有多少能量吧!

网友D:
32M的EMI原因找到了吗?一直不回贴白嫖思路是没出路的,高压测试有专门的机器,电源插座插在机器上,然后高压打到你设备上,高压必须通过三角插座中的中线返回大地,如果机器检测不到高压从中间线回来你就失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2M的EMI原因找到了吗?一直不回贴白嫖思路是没出路的,高压测试有专门的机器,电源插座插在机器上,然后高 ...

对不起,我错了,没看发帖人是谁就盲目跟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