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A口能输出9V2A吗?好像都不需要CC脚吧?直接用数据正负脚配置就可以让充电宝输...

楼主:
USB A口能输出9V2A吗?好像都不需要CC脚吧?直接用数据正负脚配置就可以让充电宝输出9V2A?

网友A(2025-09-11):
USB输出不是5V与连接的两边能否成功握手有关,至于USB-A电压输出9V12V都可,电流根据输出能力定义。

网友B:
有协议的,两边沟通好了就能输出9V甚至12V,这种高压快充出来多少年了楼主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