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防反接和防倒灌

楼主:
VIN1供电12V ,VIN2不供电,万用表量VIN2 输入端几乎没有电压
VIN1 VIN2 同时供电12V, 然后给VIN1断电  万用表量VIN1还是有12V电压,求解,怎么改善电路以达到防止倒灌

防反接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25-09-12):
Q1体二极管给过去的电压呗!你的MOSFET符号如果带上体二极管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