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三极管现在是截止状态吗?

楼主(2025-09-12):
(图片)

网友A:
当然不是截止状态,Ib=(5-3.3-1.7)/R1,Ic=β*Ib,简单估算了下是饱和状态。

网友B:
不是截止,左边3.3加一个0.7结压降大约4V,与右边的5V电源差了1V,三极管基极流过1mA左右的电流

网友C:
三极管Q1为PNP型三极管,基极(B)和发射极(E)之间的电压关系决定其工作状态。VBE=VB-VE=3.3V-5V=-1.7V,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时,基极-发射极结正同偏置 ,导通

网友D:
(5-3.3-0.7)/1K,得Q1基极电流1ma。(5-1.7)/1K,约得集电极电流3.3ma,实际上还要减去Q1得管压降,在这里忽略,只要Q1得hfe放大倍数大于3.3,Q1就饱和了。好久没有算过了,不知道算的对不对了。

网友E:
饱和状态,首先b电压3.3和e电压差有1.7,p管压差大于0.7后管子导通,假设处于放大区,β=100,那么ce电流是3.3/1000*100=330ma,这样的话r2电压都几百幅远超vcc了,所以处于饱和状态,ce之间电压为0.3,r2电流为4.7/1000=4.7ma,实际应该更小

网友F:
是饱和导通状态,由于限流电阻R2比较大,所以电流比较小,不足以点亮LED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答复指导,谢谢

网友G:
错误电路!不可能控制LED。

网友H:
新手最容易范的错误,单片机直接控制P管

网友I(2025-10-17):
导通的,看5V这里电流的流向,这是PNP型三极管,所以从下到上依次是发射极,基极和集电极,be是正向电压,bc是反向电压,而且到达导通的大小,所以是导通的

网友J:
导通的,VE-VB>0.7V,那么这个时候管子是导通,且工作开关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导通的,VE-VB>0.7V,那么这个时候管子是导通,且工作开关状态。

开关状态是个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