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灯管照射到日光灯白色涂层会发出白光吗?

楼主:
现在用日光灯管的不多了,废弃灯管也不好找了。不知还有什么实验办法?您给出出主意?找到普通日光灯管了。紫外灯管发出的紫外线直接照射到普通日光灯管的荧光粉涂层上没见到明显发出可见光?

网友A(2025-09-14):
要说经验办法嘛钓鱼佬最有发言权,那叫反光而不是被照物体会发光,只当靠近高压放电体时才会发光。`!

网友B:
应该会发光,因为荧光粉受到紫外线辐射会发白光

网友C:
应该会发光,但是紫外线很难穿过玻璃。

网友D(2025-10-14):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发光,但是紫外线很难穿过玻璃。

紫外线灯管是石英玻璃,可以透过紫外线。普通玻璃在煤气灶火焰上会软化。石英玻璃不会软化。可以简单区别两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发光,因为荧光粉受到紫外线辐射会发白光

紫外灯管直接照射到破碎的日光灯管荧光粉涂层上没见到明显发光现象。图2是把日光灯管套在紫外灯管上,日光灯管不同部位发光强度不同,可能和紫外灯管的不同部位光强不同有关?靠近灯丝处光较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发光,但是紫外线很难穿过玻璃。据有关资料紫外线杀菌灯对眼睛的伤害很大!不再弄了,,,,,,,,,,,,

紫外线从荧光灯管内壁直接照射荧光粉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