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代替TYPE-C转U盘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5-09-12):
USB口没有+5V电压?

网友A:
USB-A (Male)                        USB-C (Male/Female)
+-----------------------+          +----------------------------+
| 1  VBUS  (Red) 红色 |---------| A4 / A9 / B4 / B9  VBUS  |
| 2  D-    (White)白色   |---------| A7 / B7                    D-    |
| 3  D+    (Green)绿色 |---------| A6 / B6                   D+    |
| 4  GND   (Black)黑色|---------| A1 / A12 / B1 / B12 GND  |
+----------------------+          +-----------------------------+

Optional (for Type-C devices to recognize legacy cable):
USB-C pin A5 (CC1) → 5.1kΩ pulldown to GND 下拉电阻到 GND
USB-C pin B5 (CC2) → 5.1kΩ pulldown to GND 下拉电阻到 GND
```

### Notes:

* **Power (VBUS, GND) and Data (D+/D-)** are the only required wires for USB 2.0 devices.
* **CC pins (Configuration Channel)** are required if you’re plugging into a Type-C host — they let the host know a legacy device is connected. The 5.1kΩ resistor to GND is the standard way.
* If you skip CC resistors, some hosts may not power your adapter.
* This wiring will NOT give you USB 3.0/3.1 speeds (no SuperSpeed pairs connected).

* **电源 (VBUS, GND) 和数据 (D+/D-)** 是 USB 2.0 设备唯一必需的线材。
* 如果您要插入 Type-C 主机,则需要 **CC 引脚(配置通道)**——它们会告知主机已连接旧设备。5.1kΩ 下拉电阻接地是标准方式。
* 如果您省略 CC 电阻,某些主机可能无法为您的适配器供电。
* 此接线方式无法提供 USB 3.0/3.1 速度(未连接超高速线对)。

网友B:
了解一下OTG TYPE-C转接头工作原理.

网友C:
1:手机要有OTG功能;
2:手机要开启OTG功能。

网友D:
USB连接过程中,有 主机 和 设备 两个身份, 主机和主机不能互相连接,同样设备和设备也不能连接。一般情况下U盘是锁死为“设备”的,那么U盘只能和主机进行连接。而很多时候,有些电子产品他的身份不确定,比如:手机,平板,打印机等等。他们和电脑连的时候,身份需要为“设备”,而连接U盘啊,键盘,鼠标,这些东西的时候,身份需要是“主机”。像打印机这种比较大的设备,很容易解决,一个TYPE-B的接口和电脑连接,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就是“设备”,一个 TYPE-A的接口 可以连接U盘,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就是 主机。但是,像 手机,平板,这些,受限于空间不能放置很多接口的, OTG横空出世,通过OTG设定来切换 主机和设备的身份。
所以,你连线没有问题,问题是对端,是否能手动锁死在主机这个身份,如果不能,你就要靠OTG设定来将对端切换到主机模式。已知  TYPE-C, MINI-USB, Micro-USB 都有OTG的规范。TYPE-A, TYPE-B 均不支持 OTG。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连接过程中,有 主机 和 设备 两个身份, 主机和主机不能互相连接,同样设备和设备也不能连接。一般情况 ...

原来这样链接USB和TYPE-C不可以。忽略了TYPE-C的CC端,USB口没有5V输出。用了一个USB--TYPE-C转接头就正常了

网友E:
可是我的手机能自动转换master、slave,直接接U盘毫无问题,可能是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