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LCD1602的检测读忙信号

楼主(2025-09-13):
仿真时LCD1602_E的电平一直跳,是因为一直在执行do while循环?所以一直都是忙的状态吗,这还怎么显示啊

网友A:
Lcd1602不检测忙状态也是可以的。
#define LCD_DATA P0                                //液晶看数据口定义
sbit LCD_RS=P3^2;                                 //LCD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H:数据,L:命令
sbit LCD_RW=P3^3;                                 //LCD1602读写引脚,H:数据寄存器,L:指令寄存器
sbit LCD_EN=P3^4;                                 //LCD1602使能引脚,下降沿触发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elay_MS(uint z)                         //z*1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_Com(uchar com)                //液晶写指令函数
{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com;
        Delay(20);
        LCD_EN=1;
        Delay(20);
        LCD_EN=0;
}
void Lcd_W_Dat(uchar dat)                //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dat;
        Delay(20);
        LCD_EN=1;
        Delay(20);
        LCD_EN=0;
}
void Lcd_Show_Str(uchar hang,add,uchar *p)//液晶写字符串函数
{
        if(hang==1)                                   //液晶第一行
                Lcd_W_Com(0x80+add);
        else                                                  //液晶第二行
                Lcd_W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0')
                        break;
                Lcd_W_Dat(*p);                         //写入数据
                p++;
        }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
        Lcd_W_Com(0x38);                        //数据总线为8位,显示2行,5x7点阵
        Lcd_W_Com(0x0c);                        //开显示,有光标,光标闪烁
        Lcd_W_Com(0x06);                        //光标自动右移
        Delay(1000);                                //等待设置完成
}

网友B:
实际使用仅显示时不需要这个读忙,注释掉就可以。

网友C:
很可能是仿真模型不完备,忽略这个信号试试。

网友D:
在要求高效、高速且可靠的项目中,使用读忙信号是更好的选择。
你的程序错在第16行。
以下程序供参考:
void LCD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LCD_DATA = 0xFF;    // 设置数据端口为输入模式(先写1)
    LCD_RS = 0;         // RS=0,选择状态寄存器
    LCD_RW = 1;         // RW=1,选择读模式

    do {
        LCD_EN = 1;     // 使能脉冲
        _nop_();
        busy = LCD_DATA; // 读取状态字
        LCD_EN = 0;
        _nop_();
    } while (busy & 0x80); // 检测忙标志位(最高位)

    LCD_RW = 0;         // 恢复为写模式
}

网友E:
我是直接忽略读忙信号的。包括LCD1602和LCD12864,我都不读忙信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要求高效、高速且可靠的项目中,使用读忙信号是更好的选择。
你的程序错在第16行。
以下程序供参考:

你这样写不符合高可靠性和高实时性要求吧,一旦1602挂掉了,你整个程序就卡死在do-while循环中了,怎么也得弄个超时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要求高效、高速且可靠的项目中,使用读忙信号是更好的选择。
你的程序错在第16行。
以下程序供参考:

我把&的操作放到循环的判定条件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要求高效、高速且可靠的项目中,使用读忙信号是更好的选择。
你的程序错在第16行。
以下程序供参考:

可以解释下吗,busy = LCD_DATA;while(busy&0x80)和busy = LCD_DATA&0x80;while(busy)感觉语法上没区别吧,为什么在仿真时有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