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蓝牙串口APP大概需要多少?

楼主(2025-09-13):
使用BT401模块和对讲模块通信,要求蓝牙模块MAC地址为fna字样的才能连接上APP。APP必须有如下功能:频率范围:100MHZ~500MHZ,可收发移频;
频率步进可选择:5K/6.25K/12.5K/25K;

RF 输出功率3 种可选:高功率2W,中功率1W, 低功率0.5W
语音加密(扰频)功能:(8 种选择);
内置CTCSS(38 组)、CDCSS(83 组)编解码,收发可不同CTCSS;
自动消尾音功能;
数字音量调节:(1-8 级)可调;
声控免提通话触发灵敏度:(0-8 级)可调;
静噪级别:(0-9 级)可调;
MIC 灵敏度调节:(1-8 级)

网友A:
从免费到你付不起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免费到你付不起的都有

真有可能。

网友B:
楼主的想法还不错,直接app控制,而不用mcu控制。。。有空试试先。

网友C:
软件APP这东西真的就取决于你能投多少钱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还不错,直接app控制,而不用mcu控制。。。有空试试先。

用MCU控制,上位机又不会写,直接串口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