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帮忙解惑,这右边两个电阻干嘛用的

楼主: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断电2秒后可以写EEPROM,
2秒内再次上电,直接被唤醒了,更新变量
如果没有进入掉电模式,怎么坚持2秒的?
关键是那右边两个电阻是干嘛用的, 给IO口做电平转换的吗?

网友A(2025-09-14):
不画出原理图,没谁看。

网友B:
都标成这样了,为毛不抄个电路图。
猜是为判定掉电状态用的。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源分压给单片机ADC来检测电源电压确定是写EEPROM还是读EEP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画出原理图,没谁看。

没有原理图, 就是想看看有不有大神懂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原理图, 就是想看看有不有大神懂这个

除了你,没人能画原理图。既然不画就算了,结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源分压给单片机ADC来检测电源电压确定是写EEPROM还是读EEPROM?

对了, 可以检测adc.....
我一直思路留在IO口电平上,没想到adc这方面

网友E:
猜测:反馈电路,两个电阻分压后反馈给IC,用于确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