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看下这个电机驱动板中电流采样电路(疑惑)

楼主:
雅特力电机驱动板原理图中H桥下端的电流采样电阻一端为何要接VIN(经过一个2.2uF/100V 电容),哪位大佬帮忙解惑一下。不胜感谢。

电机驱动原理图

电机驱动原理图

网友A(2025-09-14):
交流分析里面VIN和GND是短路的,接VIN等效于接GND,消除采样电阻毛刺用的。

网友B:
因为你这是三相驱动,有大电流的时候可能会对其它相造成影响,导致电势不稳定,每一相加一个作为储能作用,在该相需要能量的时候能及时补充二不用从远端vcc处取能量

网友C:
高频滤波啊

网友D:
这个MOS没有续流二极管 会不会烧管?  如果用体二极管续流,这个电容可能是类似于尖峰吸收,对于RC 或者RCD吸收电路,又少了个电阻R。 所以此电容用处不明。 也许是RC的简化版,单纯的滤波;减少电流采样的杂波和抖动。(因为是下管,电机线圈关断的时候 S正,D负,所以电容的另外一端接电源端,此时的电源相对S是负)

网友E:
这个电容不是给检流电阻用的而是并联在MOS管的DS两端,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