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第一个管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
一辆捷豹汽车的胎压检测模块保险烧断了,保险是5A的,更换保险后,保险不烧了,但是在汽车的4个轮胎胎压都正常的情况下,仍然显示胎压不正常,因为先前检测模块的保险烧过,所以怀疑这个模块坏掉了,没有买到这个模块,所以想看看这个模块的能不能修,在线路板上有如下丝印的三极管,第2个管子在网上搜到的型号是BCR166,PNP的,但第一个管子没有搜到,请问这个丝印是XVs82的管子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2025-09-15):
理论上是高频三极管,应该是很简单433MHz的无线发射与接收而已

网友A:
应该是高频三极管,无线遥控433MHZ发射与接收
是不是弄个盒子把线路板包在里面?

网友B:
这个最好是某一个宝上边卖零件的客服帮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高频三极管,应该是很简单433MHz的无线发射与接收而已

没有在无线部分,在去往主控MCU的电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频三极管,无线遥控433MHZ发射与接收
是不是弄个盒子把线路板包在里面?

没有无线遥控433MHZ发射与接收部分,也没有盒子包,盒子包的部分没有拆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是某一个宝上边卖零件的客服帮查一下

好的,我试下。

网友D:
看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