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DC2214微小电容检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9-14):
    这几天搭建了一个用FDC2214检测微小电容的电路,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软件模拟IIC通讯,不知为啥收到FDC2214的应答总是1,本人水平不高,还请高手们帮忙看看,谢谢!

  上面是原理图,第一张是FDC2214,外围电路很简单。第二张是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R81和R82是预留的上拉/下拉电阻位置,实际使用时是下拉。

这是主程序main函数,写好了IIC底层程序,还没有开始写FDC2214的程序,想先试试FDC2214能否正常应答,结果是不能应答,收到的都是非应答1。

IIC的底层程序似乎是没问题的,是江科大的模版,在别处使用过多次都没问题。

附件里是工程文件(嘉立创版)和KEIL源文件,请高手们多指教。这个FDC2214用好了可以演化出很多应用,它还有另一兄弟叫LDC1614,结构和用法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一个测电容,一个测电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0x54是实际的地址吗?接下拉电阻时,对应的地址时0x0A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54是实际的地址吗?接下拉电阻时,对应的地址时0x0A才对吧

这款芯片的地址由4号引脚ADDR决定,如果ADDR低电平,则地址为0x54(写),0x55(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芯片的地址由4号引脚ADDR决定,如果ADDR低电平,则地址为0x54(写),0x55(读)。

我这边看到的iic地址是2A 2B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看到的iic地址是2A 2B哦

这个是原版资料里表述得比较模糊得地方。由于地址是7位,所以2A表示为00101010(强行在前面补了一位0)。当ADDR为低时,00101010整体左移一位,变成0101010_ 。最后一位是0,则地址0x54(01010100);最后一位是1,则地址0x55(01010101)。

网友C:
1,ADDR别悬空,要么接地要么接3.3
2,检查i2c时序是否符合fdc2114手册要求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版资料里表述得比较模糊得地方。由于地址是7位,所以2A表示为00101010(强行在前面补了一位0)。 ...

IIC的地址就只有7位,最后一位是读写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DDR别悬空,要么接地要么接3.3
2,检查i2c时序是否符合fdc2114手册要求

ADDR并未悬空,在原理图里有体现,为了实验方便,我预留了一个上拉和一个下拉电阻位,实际使用中用的是下拉。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用一根线这样直接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用一根线这样直接接地试试

这样啊,回头我试试把10K电阻直接换成0欧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