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九齐NY8BM72A单片机中文手册?

楼主(2025-09-15):
有大佬知道怎么获取九齐NY8BM72A中文手册嘛?因为我在官网下载的手册全是英文的,现在我想做一个睡眠唤醒的功能,想知道各位大佬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最简单和最便捷的是找厂家或代理。
如果厂家没有,那么市面上有的只可能是山寨

网友B:
通过ai翻译一下就好了,比如“沉浸式翻译”这个网站,九齐官方很多手册都是英文的,很少中文,有中文也是繁体字居多,我之前使用NY8A053E就是一个SLEEP就进入睡眠,睡眠可以通过PB中断唤醒、外部中断和看门狗中断唤醒,具体章节就是Operating Mode这个章节,至于中断你就看Interrupt这个章节和寄存器的章节看看怎么配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