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静态电流大的问题,增加单片机睡眠唤醒功能(按键唤醒和充电功能唤醒)

楼主(2025-09-15):
A版本_0909(无睡眠).zip

B版本_0909(无睡眠).zip

网友A:
除去电源后静态电流就没了

网友B:
这个单片机我没用过, 不过我说说我用STC的办法,除了单片机供电不能断, 其他的所有外设电源能通过IO直接断开的全部断开; 不能直接断的加MOS开关做控制,单片机的IO口根据厂家资料比如进入休眠的时候,不用的端口全部配置为准双向口(有些单片机可能要配置为高阻或者其他),防止拉或灌电流引起功耗变大。  再接上毫安表实测和调整。一般来说 能做到uA级的休眠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