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0v"电池包还有复活的希望吗?

楼主:
长时间储存,保护板耗光了电,单节电压只有0.2V左右了。经过直连电池充电有4节恢复到3.9-4.1V,另一节看来希望不大了?保护板确实是电池耗电的“小偷”!

网友A(2025-09-16):
这不是保护板“小偷”的问题,是电池有问题了,电压不均衡,导致保护板一直在重复均衡,最终一起饿死。。。

网友B:
电池钢壳都锈蚀了,换电池吧

网友C:
哪有光干活不吃饭的,口粮没到位而已。

网友D:
电池表面已经有麻子状突起了,最好还是别用了

网友E:
最近买的东磁2000mAh的10C动力电池,不到5块钱一节,内阻在13左右,买5节换上吧。

网友F:
当电池低于2.4V,里面的膜已经受伤了,再用就不安全了,特别是充电会刺穿膜喷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电池低于2.4V,里面的膜已经受伤了,再用就不安全了,特别是充电会刺穿膜喷火

电量耗尽的锂电池即使爆燃程度已经不那么剧烈了,但仍有一定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