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楼主:
诸位: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谢谢各位!

网友A(2025-09-15):
AZ431AN 可调精密并联稳压器

网友B:
流水号U2就应该知道这不是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Z431AN 可调精密并联稳压器

你是说,它们可以直接互换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它们可以直接互换吗?谢谢。

网友B:
431这么常见的东西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