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霍尔与单片机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两个A3144 ,两个遇到磁极都为L电平,如何用二极管或其他分立元件 只有有一个为底就输出低 不想在多浪费一个单片机、IO

网友A(2025-09-16):
I为输入接霍尔,O为输出接单片机。

网友B:
你的要求:只有有一个为低就输出低。
A3144是OC输出,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
A   B   OUT
0   0     0
0   1     1
1   0     1
1   1     0

网友C:
搭个或门逻辑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为输入接霍尔,O为输出接单片机。

谢谢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为输入接霍尔,O为输出接单片机。

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只有有一个为低就输出低。
A3144是OC输出,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
A   B   OUT

感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个或门逻辑电路

感谢回复

网友E:
简单,两个霍尔输出直接并联到一个IO口就行,霍尔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不会短路不影响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简单,两个霍尔输出直接并联到一个IO口就行,霍尔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不会短路不影响使用

正解,OC输出直接并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简单,两个霍尔输出直接并联到一个IO口就行,霍尔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不会短路不影响使用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