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IP31620E手册?请求分享

楼主(2025-09-16):
谁有 AIP31620E 手册?我手头仅仅拿到阉割版的手册,里头没有指令的详细说明。请求同仁分享详细手册。

网友A:
厂家原版
i-core主页/upload/file1738996440226/instructions/AiP31620E%EF%BC%88%E4%B8%AD%E6%96%87%EF%BC%89.pdf

网友B:
厂家原版也可能是阉割版的,比如高通字库。

楼主:
谢谢!兄弟。这是阉割版的,指令集没有扩展说明。

网友C:
段码驱动器啊!要知道段码屏全都是定制的,不存在通用段码屏,必须配合段码屏一起使用才可以,没有屏拿到全部指令也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