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转向灯是12V电池供电的产品,那ESD测试工作模式不需要包含24V吧?

楼主(2025-09-16):
谢谢大家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pdf

网友A:
作为转向灯,原则上是需要12/24V两种供电都可能。
但如果注明是12V供电,就没必要这样要求了

网友B:
GB∕T是推荐标准;如果标明是12V就没必要。
否则家用电压220V,那么家电里所有器件都要搞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