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电路板的GND要不要接金属外壳的问题,以下那个是对的?

楼主(2025-09-16):
网友1:车灯外壳又不接PE大地,静电往外壳上打所以电路板和外壳能有多绝缘就做多绝缘。静电的最终归宿是PE大地不
是电瓶负极(电源地)。所以不要让静电途径你的电路板。

网友2:12V供电,不是强电供电的这种,最好不要将内部的系统地直接接到外壳上,这样静电放电路径设计不好的话
容易从器件内部放电造成损坏。

网友3:大地围绕板子一周,开窗处理,可以防止静电,他的意思是DC-DC板子的GND要接外壳

网友4:绝缘的说法是对的,不管是地还是其他网络都最好不要直接接触外壳,因为要么就直接损坏,要么会通过地线耦合增加尖峰电压,超出芯片或者mos耐压就有损坏风险;板子不要和外壳有接触,然后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加tvs。这样过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A:
太绕。DC电路板的地和金属外壳分别引线至电源的地,避免相互之间干扰。

网友B:
1、2、3、4都对。

网友C:
都对,看说法是说的汽车电器,汽车外壳本身就不是接地的,并没有接地效果

网友D:
考虑到外部干扰可能引入,又不想累积静电之类的,一般可以用1M电阻连接,缓慢放电,同时又可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