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种霍尔的使用

楼主:
在某个宝上截图的
这种最小能用多小的磁铁?比如直径2毫米或者3毫米的,厚度2-3毫米的可以不。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钕铁硼磁铁

网友A(2025-09-16):
钕磁铁一般磁性比较大,应该可以,买了试试,领红包的话很便宜的

网友B:
使用8毫米直径磁铁,间距10毫米做转速表采样信号没有发现任何问题,2-3毫米直径应该不会有问题,充其量作用距离小些。图中是船用转速表探头实际电路。用两个44E识别正反转。

网友C:
你又没有测试磁场强度的设备,这个问题就只能实测来解决了。

网友D:
感谢前辈的回复
刚翻箱倒柜找到一点直径2厚度1的,找了一个成品的霍尔接近开关,可以用,但是太近了,直接放到开关头的表面,并且只在一个很小范围的点上面才能行。
看来弄稍微大点的,稍微厚点的,再设计的间隙小一些,应该没问题。
没办法成本太敏感,不能用较大的磁铁。
看到某一个宝上有这个价格才0.12,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