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给5串18650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5-09-16):
5串电池包标称电压20V。用19V稳压电源充不到额定电压。再串联一个可调稳压电源,调到1.25V和19V电压叠加到20.25V充电电流约0.8A(充电电流逐渐降低))。可以确保总电压不超过5*4.2=21V。个别电池超压有保护板起作用,,,,,,,

网友A:
没有均衡的话,电池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均衡的话,电池很快就坏了。

有保护板。不过有一节出问题整个电池组就不能用了,这就要求电池的参数一致性要好。

网友B:
充电是可以,没有锂保的话有点危险;需要监测下每节的电压。有保护板就问题不大

网友C: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比如作死。

网友D:
有保护板这么接没问题。

网友E:
两个电源至少有一个必须与市电隔离的

网友F:
可以,但没必要吧,你直接将可调稳压电源调到21V最大电流限制在0.8A,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如何保证每节不超过4.2v

网友H:
从充电的角度说是可以充电的;但如果从电池使用寿命、安全使用、保持电池性能等方面说,这不是成熟充电电路,也是不推荐的。

网友I:
不知道电源内阻是不可以随便接的,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源,没有温度保护控制,电池有起火爆 风险。

网友H:
再补充一点,应急情况下,临时给电池充一下电,是可以的。提醒注意要监测充电电流大小和各个单体电池状况。

网友J:
        5串电池包要搞清楚含充电保护电路不?最安全就是配带保护板。至于充电电源,可以把19伏通过内部改成21.6伏,因为大部分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小范围调整是可行的。

网友K: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但没必要吧,你直接将可调稳压电源调到21V最大电流限制在0.8A,不就可以了吗?

稳压电源输出最高 16V,只好这样就活,,,,,,,,,,

楼主:
引用 网友J:
5串电池包要搞清楚含充电保护电路不?最安全就是配带保护板。至于充电电源,可以把19伏通过内部改 ...

您说的办法(调高19V电压)是上策(最好在一定范围可调例如18-21V),但外科不好拆开呀?电池包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电源内阻是不可以随便接的,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源,没有温度保护控制,电池有

“”不知道电源内阻是不可以随便接的“”?你的意意思是不是充电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源内阻是不可以随便接的“”?你的意意思是不是充电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

你要搞清楚电源是恒压还是恒流输出,此类电源内阻会随负载动态调节。

网友L:
这样是可行的, 控制好电流和 防止过冲即可;

网友M:
若嫌电池包命太长,尽管这样充,没事的。上网找一款5S平衡充,不会太难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若嫌电池包命太长,尽管这样充,没事的。上网找一款5S平衡充,不会太难吧?

你看他的帖子,哪一次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去看看他是怎样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的。

网友O:
没有均衡的话,容量最小的就是整串的容量。没有保护的话,很容易起火(参考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电池保护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看他的帖子,哪一次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去看看他是怎样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的。

你说的没错,基本是废物利用,变通方法。原则是能解决问题,符合基本原理,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源至少有一个必须与市电隔离的

这倒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