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是怎么通过三极管控制驱动的

楼主(2025-09-17):
这是一个养生壶的控制板。感觉三极管集电极没有电压,不能达到导通条件。如果集电极有电压可控硅就应该能导通了,没办法断开。单片机是怎么控制可控硅通断的?
请大佬们解惑

网友A:
三极管8050,NPN的,集电极接控制极,可控硅阴极(A1)应该接控制电源的+极,使用2,3象限触发的吧。三极管导通,可控硅导通。
对负极测量,三极管集电极接近0V,就是导通了,可控硅应该也是导通的。
板子烧的挺严重,三极管左边那里是不是少了一段线路。右下角方向也烧没了一段
这样情况大概率是废了,某个宝上找找有类似的板子买个换掉吧。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8050,NPN的,集电极接控制极,可控硅阴极(A1)应该接控制电源的+极,使用2,3象限触发的吧。三极管 ...

是的废了 单片机烧了。正负极短路,

网友B:
基极较小电流控制集电极

网友C:
使用光耦隔离驱动,这样的电路分析也简单,当然这种家电都是分分钱计较的,很难有优良设计

楼主:
学习到了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  感谢各位大佬

我觉得所谓3象限是唬人的,我买过几个品牌型号,事实上第四象限都可以触发,只是比其他三个象限需要更大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所谓3象限是唬人的,我买过几个品牌型号,事实上第四象限都可以触发,只是比其他三个象限需要更大 ...

你看看你引用的8楼帖子图中BT136datasheet IGT这个参数再来发言。

楼主: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  感谢各位大佬

是的  看上面手册显示4象限需要100ma 有的单片机直驱费劲,可能需要灌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你引用的8楼帖子图中BT136datasheet IGT这个参数再来发言。

截图里面能看到第四象限的触发电流比较大
我只是曾经在10几年前研究过所谓的3象限可控硅,只要触发电流加大,用1,4象限一样用的。
但是用2,3象限的确更可靠而且不需要那么大的触发电流,这对于简化触发电路还是有益的。
当然为了能减小功耗,使用过零脉冲触发,可以更省电,这在使用比如阻容降压电路中更好用,能大大减小降压电容的体积

网友E:
和控制继电器差不多的样子,三极管耐压要够,可控硅耐压流都要够。
PS:单片机焊歪了

网友F:
看起来是单片机链接的三极管的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控制继电器差不多的样子,三极管耐压要够,可控硅耐压流都要够。
PS:单片机焊歪了

单片机已经拿下来了  示意放在那里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控制继电器差不多的样子,三极管耐压要够,可控硅耐压流都要够。
PS:单片机焊歪了

三极管5V耐压就够了,看不懂就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