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拓展坞DIY

楼主(2025-09-17):
搞了个USB2.0 拓展坞,PCB已经搞好,未焊样品,物料在购买中,期待样品能正常使用。肯请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既然搞了为什么不搞个USB3.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搞了为什么不搞个USB3.0的

楼主做2.0自然有自己的考量,这里不是需要拷贝高清电影巨量数据的论坛,而是编程代码行业,当你拿一个usb烧写器插在usb3.0想烧写一个1k代码,usb3.0却无法识别您求爷爷告奶奶找厂家要补丁吃闭门羹时候只能干瞪眼,所以在这里是否能好用能否能支持远比速度更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搞了为什么不搞个USB3.0的

一是芯片价格不在一条线;二是复杂程度不在一条线,三是与客户需求不在一条线。
几十年来8位机之所以还能流行,就是够用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芯片价格不在一条线;二是复杂程度不在一条线,三是与客户需求不在一条线。
几十年来8位机之所以还 ...

解释的相当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2.0自然有自己的考量,这里不是需要拷贝高清电影巨量数据的论坛,而是编程代码行业,当你拿一个usb ...

按你的理论,买个现成的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E:
或许是错觉,也可能是图片误差,地线没连好,感觉楼主这板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许是错觉,也可能是图片误差,地线没连好,感觉楼主这板不能用。。。

DRC检查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DRC检查是正常的

嗯,那就是图片显示误差了。
不同组的差分线,有条件还是要隔远点,能用地分开更好。
4个口最好能分别加上自恢复保险丝。。省的一个设备因电源挂了,影响全局。。
大电容各自对应,小电容(0.1u)可以每个口加一个。
最后,再加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那就是图片显示误差了。
不同组的差分线,有条件还是要隔远点,能用地分开更好。
4个口最好能分别 ...

感谢大神指导,后续再优化一下

楼主:
已经焊接好元件,试了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拷贝文件刚开始有25MB/S,一段时间后就保持在8~12MB/S,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速度。

网友F(2025-11-05):
这个可以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