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能取出这个电池?请教了

楼主:
好不容易看到电池了!就是取不下来!莫非粘上了?

网友A(2025-09-19):
一般是焊接加胶粘,这样不会松动

网友B:
先看两头接线,剪掉一头就可以撬出来。
如果是更换可以引长点的线就可以。

网友C:
焊住的就算了,反正镍氢电池不值钱。

网友D:
如果是粘住的,直接剥皮拿,如果是焊住的先要背面焊点松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考虑是否是焊住,或者粘住的

还真是焊住的!这招够损的,就是不叫你换电池!这种电池基本淘汰了

网友E:
是粘住的吧?把4个卡扣都剪断了,还是拿不出来!既然有卡扣又何必粘住?

网友F:
先考虑是否是焊住,或者粘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