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个多功能测试工具

楼主:
初学AVR简单的可以自己做了。第一个工具已基本完成。初版很多信息没有确认到位就打板了。
上边就飞了好几根线,调试时发现了很多问题也都挨个解决了,目前没发现有啥问题了。

使用的一个杂款屏ETM8812之前发的点屏帖里边的。上半块12个8,下半块1601。
通电显示版本,和制作日期。我看了很多人做的都不带版本日期显示,
每次找软硬件时都不知道那版是新的。我特意加上了,虽然我后期可能不会去更新

通电后一直显示版本信息,直到按按键显示菜单项。说了做多功能,肯定得有菜单选择功能。
1.输出XXXkhz占空比50%的方波。2.输出XXXhz占空比50%的方波。3.NEC编码的红外遥控测试。
4.索尼的visca协议的摄像头控制。5.6.7.俄罗斯大神做的网线测试仪。
8.大佬做的这版不带跑马灯,我加上了单独放了一项。

输出XXX占空比50%的方波。一共16个按键,做了16个固定值。,右下角的那位显示当前的按键值。
这些值正好是在这个晶振分频下是整数。
我使用的光衍的跑马灯测线仪,有发过拆贴。寻线时使用的是1MHZ占空50%的方波。正好可以当寻线仪。
精明鼠使用的不是50%占空比当时就没加进去,现在正在增加这个频率。
网线有8根,这样了话还得加个cd4051,我手上没有这个件,mega16的引脚全部占用没空脚了,我就用了一个运放,把一个信号转成2条线,分别加在了网线的3-6和4-5。正好这版的网线测试时使用的1-2,3-6,4-5,7-8
这样的短路头来测试,和其它版本略有出入。

NEC编码的红外遥控测试。不知道对不对,反正码都有,同一个遥控前几位也都一样。
所以我觉的应该能将就测试用。也可能测出来的码不正确,但是能知道遥控有没有发码。
至少同一个遥控几个键出来的码差很多能知道他有问题。

索尼的visca协议的摄像头控制,这个是主要功能,方便测试摄像头支持rs232的VISCA协议的摄像头。
波特率还是找了几个常用 的固定值。4800/9600/19200/38400/115200这几个。地址只做了0x81-0x84
右下角的数字左边显示当前地址,右边的还是显示按键的键值。不设置波特率不让进入。
地址默认为0x81。大部分用的都是默认第一个。

进入后,一共16个按键,从左到右,上到下,分别是0x01-0x0F,最后一个0x10,依旧一个键一个功能
只做的常用功能,摄像头的上下左右移动,变焦,调用设置预置位,返回HOME,复位XY轴。
很多摄像头做的轴移动不带编码器。又有很多人习惯用手去转动摄像头,
这样就导致了调用和设置预置位时的实际位置错误。这就很需要使用复位XY轴这个功能,
让摄像头重新回到原始位置。
显示屏上四个小方块是当前发送协议时的轴移动速度,一共10个格,速度每加减两个值时一个格变化。
对应0x01-0x14.正好20个值。设置调用预置位时也都有提示,
中间的一串字数是返回值,第一个数90对应0x81的地址1加8。
第二个数40,50,60,分别是指令已收到,指令已执行,指令错误。
第三个数是FF表示接收结束。有数值表示错误码。这些数值在VISCA的协议说明里都有。

俄罗斯大神做的网线测试仪。也是这个工具的重要功能只有这个版本是最新,而且是开源的。测试发现了和其它大神做的有些差别。远端模块只能用1-2,3-6,4-5,7-8这样的短路头。
使用8个电阻的那种远端头不能测试。也不带压接线序的显示,
就是测直通线时近端显示12345678,远端显示12345678.。
我就单独做了一项跑马灯的。就是从一到八依次点亮LED灯。这样随便找个旧的测线仪的远端模块就能显示。

原作者使用的是1602显示屏,但这块是1601.或者说是0802的所以在里边删了一些字符串。
显示长度改成了一组一组显示。简单的加了一个4组线的平均值。如果只有两组了话也是除以4.undefined
只显示是开路,还是连接百兆、千兆。或者短路。
open表示远端开路,此时使用电容法测量,
CON 100/CON1000表示远端接入插头此时使用电阻法测量。
如果显示图片里最后一个状态。CON表示这组远端有接通。这组使用电阻测量。
GAP表示远端断开。使用电容测量。BRK表示和邻组短路。使用最大值65535,显示XXXX表示有短路。

实际测试发现 市面上的网线参差不齐没有相同值,绞线时长度力度也不相同。
同一根网线4组双绞线的长度也不一样。所以我用了三个菜单。
在EEPROM里划了三个区域来存放不同规格的数据。CAT5,6我以手上现在的整箱网线测试后的值写入。
CUST为原著的默认值,三个位置都可以以自己手上的现有网线重新校准,

原作者发的使用说明在youtube上我看不了,目前我自己测试来看功能还不错,能测的长度肯定都知道
网线参差不齐所以测量的长度肯定也和实际有差距,除非使用前有同一种的网线做校准后差距会很小。
可以测远端或者网线接的是百兆还是千兆,压头有没有短路,四组线那组没有压好。
两边水晶头那边没有压好。网线是不是铜包铝,铜包铁。
四组线使用电阻法测出来的比电容阻法测出来的大很多说明是铜包铝,铜包铁。
如果只有一两组测出来的比电容法大很多有可能是插头没插好或者压接不好。
每一百米网线,单根电阻 。铜包铁大约在75-100欧,铜包铝24-18欧,铜包银(也就是高导铝)15欧。
铜包铜(我猜是好铜包次铜)42欧。 无氧铜9.5欧。这些是网上搜来的,和我手上的三种网线差不多。

这样一款适合做视频运维的小工具就出来了。
网线测试仪部分很多人都发过了。新手做的而且屏市面上也没有就不发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