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不做钟怎么能行

楼主:
新手学单片机不做钟怎么能行。这个咒不能破,表来了。undefined

用DS1302 晶振电容手上没有那么好的件。买误差小的新件又舍不得再花钱。反正手上有旧的GPS模块,就用这个吧。

古老的MICROSOFT出口的GPS-500,用的sirfiii的芯片,04年左右的。
由于18年美国对GPS做了重置,导致老模块的年月日要重新计算。
现在这个模块也找不到升级软件了,年月日就不对了。时间还是对的,只能将就用了。
那位大佬手上有这个模块的升级软件了可否共享一下。
前两天调模块调死了,就拆开看了看,发现有RTC晶振,而且RTC还在工作就把晶振短路了一下。
发现模块又正常了,而且之前调的参数都复位了。
也许这个型号的参数也都保存在CMOS里??扣电池能重置???

没定定位时提示V,这个时候数据无效。GPS每隔一秒发送一次GPRMC,
单片机收到GPRMC后更新显示屏,其它时间就一直等GPRMC.
我把GPS模块的其它信息关掉了,只让GPS发送GPRMC这行信息。
这样单片机就不用接收其它没用数据。可以减少很多资源。
要是感觉GPS 1秒发送一次也快还可以往大调。不知道最大能调到多少秒。我试了调成五秒发一次是可以的。

定位出现A显示坐标,由于显示屏不够用把A去掉了。坐标肯定正确,那会的GPS就已经能精确到5米左右了。

定位丢失接着显示V,之前的坐标不删除。

现在图片里使用的是KS0074的显示屏,我在使用时发现在随机地址显示数据时会出错,
比方说我在0x80-0x9F这32个位置上依次写显示字符‘A',但是不用芯片自己移位。而是用程序给地址,
写一下地址0x80,写字符A。写地址0x81,写字符A。写地址0x82,写字符A。写地址0x83,写字符A。一共写32次。
正常状态下是全屏32个A,但是在这个屏上会出现左半屏正常,右半屏隔一个显一个。。
发现显示空的时候屏实际收成了指令,有时还会出现屏幕乱闪,这些都说明这个收成了指令。
包括写ICONRAM时也是会出现写到了CGRAM.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写单数的地址时会出现。

程序在其它屏上测试过是正常的。我又只有一块KS0074.。所以不确定是屏坏了,还是这个芯片有BUG.
那位大佬手上有这个屏了也试一下有这个现象嘛???
一定是写一次地址写一个字符。不是给一次地址写一串字符,写一串字符时是正常的包括ICON。。

网友A(2025-09-18):
技术不 错,有啥用啥,旧的GPS模块可能更准

网友B:
------学习单片机必做时钟------
使用数码管时钟PCB,改成驱动LCD12864,加上温湿度传感器DHT11。
小型3.7V锂电池作时钟芯片DS1302后备电池。

网友C:
GPS的缺陷是室内没有信号!

网友D:
DS1302的走时误差有点大,建议用更精密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