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 51单片机 驱动 SPI屏幕性能够吗

楼主(2025-09-18):
用STC 51单片机 驱动 屏幕主控为 NV3002B 圆形屏幕。性能是否够用?如果不够还有哪些型号可以选择

网友A:
普通应用应该可以,播放视频就压力很大了

网友B:
最简单和最便捷的是找厂家或代理咨询

网友C:
只要管脚够用,驱动没问题。
想高性能地驱动比如满屏播放彩色的视频,建议还是考虑其他方案。

网友D:
正常显示一些文字,简单图形还是没问题的,也能快速切换,但是更多的就很困难了

网友E:
使用STC32成功驱动1.8寸TFT彩屏,刷新速度不错。STC12、STC15系列的也可以,只有速度稍慢些。

网友F:
驱动完全没问题;全屏刷新速率会比较慢;不全屏刷新 还能接受;最好是用DMA驱动

网友G:
新的STC单片机有高速SPI 应该比8位并口快。

网友H:
播放视频不够用,做GUI够用了。

网友I:
简单显示可以,显示内容复杂页面多就不够了,可以考虑用AI8051或其它RAM大的

网友J:
这个大多和显示的内容有关,假如只是文字的简单显示,则问题不大。

网友K:
你可以去STC论坛看看,SPI读FLASH 再驱动SPI TFT彩色屏,你要多快的速度?

网友L:
不用试 铁定带不动。 NV3002 是 240x240 的TFT芯片 ,即使显示简单图形和文字 , 也会慢到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