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单片机仿真器NY8_ICE如何输出5v电压

楼主:
九齐NY8_ICE的这个仿真器只能输出3.3v的电压,想仿真的项目需要5v要修改什么硬件才能让这个仿真器输出5v呢,本人不懂硬件,请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2025-09-18):
楼主自称小白又无图,谁有办法手把手的教?

网友B:
外接一个继电器板子,仿真板输出的3.3V驱动继电器,5V接继电器上就能输出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一个继电器板子,仿真板输出的3.3V驱动继电器,5V接继电器上就能输出5V.

也是一种方案,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称小白又无图,谁有办法手把手的教?

有板子的图,大佬还要别的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称小白又无图,谁有办法手把手的教?

刚刚回复了一次,好像没有回复成功,大佬还要别的图吗

网友D:
USB输入就是5V,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引根线出来吧

网友E:
目测板上有USB口,引出5V加个三极管或MOS管或继电器,用单片机IO控制。
这个可以给大功率的东东供电,供电功率受限于外接而非板上资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刚回复了一次,好像没有回复成功,大佬还要别的图吗

不好意思,估计是我的网络问题,之前看帖子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图片的。
不知道你要怎么引出,动手能力怎么样,先说5V的在哪里引吧,在你的图片中,电源座子后面白色“U6”下面那一条粗线就是5V,如果排针那有多余的空引脚(一定要测量一下和3.3V以及地是否相通),则可以用一根电线将5V引到该空引脚上输出,5V焊点可以从C18靠近C17的那个引脚焊接,下图这两个点随便一个焊接都行。

也可以找一个3P的弯脚贴片排针座,中间一个引脚拔出来扭转180°插回进去,这样支撑更牢固,在下图这个位置刮掉绝缘进行焊接,对应位置的亚克力开孔就行,形成一个GND、5V、GND的电源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输入就是5V,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引根线出来吧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目测板上有USB口,引出5V加个三极管或MOS管或继电器,用单片机IO控制。
这个可以给大功率的东东供电,供电 ...

okok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估计是我的网络问题,之前看帖子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图片的。
不知道你要怎么引出,动手能力怎么 ...

不是大佬的网络问题哈哈哈哈哈,这个图是我后面补上的,我先尝试一把看看怎么样,感谢回复

网友F:
我用的就是九齐,仿真器也是你这款,我从来不知道要输出5V的,这个系列的单片机贵点的两毛多,便宜的9分钱
用这个种芯片,但凡你要设计出一个3V能用,5V不能用的,这电路都是不成熟的
更何况,这种128字节的RAM,能干多少事呢?无非就是高低电平PWM之类的,我连IIC都不想用这单片机来写
所以,你更应该要知道的是你的硬件电路的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就是九齐,仿真器也是你这款,我从来不知道要输出5V的,这个系列的单片机贵点的两毛多,便宜的9分钱
用 ...

好的谢谢建议